[存储] 貌似全网首拆,三星PM810 2.5寸固态硬盘,廉颇老矣

楼主(2024-04-03):
虽然是MLC的,但是SATA2接口的,速度一般,日常用感知不到

HDTune检测的老化块数准不准?

直接就是这样子的,已经没有上盖了,单颗8G,双面16贴

最后,有没有闲置交易的,交换个M2 2242 SATA协议的

网友A:
2t就只剩70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t就只剩70了。。。

所以是怎么造成的?还是对以前的检测不准?我知道CrystalDiskInfo对某些JMF主控的检测不准

网友:
这通电时间和写入量完全看不懂

网友:
搞个三星自己的软件看看撒,这写入量 毛毛雨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所以是怎么造成的?还是对以前的检测不准?我知道CrystalDiskInfo对某些JMF主控的检测不准 ...

参考参考就行了,三星有官方的软件可以看

网友:
早期SSD价格贵有贵的道理,,那么多颗粒

网友:
这还感觉不到?十几M的4k就已经可以感知了,这个位数的肯定很明显

网友:
只要不玩大型游戏 够用了

网友:
读写速度还可以接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参考就行了,三星有官方的软件可以看

三星官方的似乎不支持上古的型号,最古老的是从840开始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三星官方的似乎不支持上古的型号,最古老的是从840开始的

那就没办法了,日常用用应该没问题,mlc没那么脆弱

网友:
mlc没那么脆弱

网友B:
听说可以拆颗粒做U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听说可以拆颗粒做U

单颗太小了,没意义

网友:
这容量,这速度,做系统盘都嫌慢!

网友:
楼主多少一个出?!

网友:
密密麻麻的颗粒

网友:
SATA3顶多也就300MB

网友:
满板的颗粒,胜在肉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