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给12V电源换芯差点酿成大祸,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换完以后一定要检查

楼主(2024-04-03):
给12V电源换芯差点酿成大祸,大家一定要小心。换完以后一定要检查,山寨12V4A电源坏了,壳子还不错带螺丝的,现在的成品电源也不敢买,于是在多多买了个12V4A的内脏,做工还行,但是换线的时候差点被山寨电源害死,幸亏上机之前拿万用表打了一下。

网友A:
品子插座延长下卡在壳子上

网友:
多多买的电源内脏不错,价格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品子插座延长下卡在壳子上

不影响使用,延长品字座要焊接 这焊点大麻烦

网友:
看起了还行啊

网友:
思路正确,必须检查后使用。

网友:
我大致上明白啥意思了。

网友:
上咸鱼买个工控的铝壳电源。。或者淘宝签红包里导轨电源。再或者咸鱼pdd里老斐讯电源应该也错不了、

网友B:
山寨的线色不标准,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

网友:
这样的情况的确比较多,一定要接受教训

网友C:
楼主买的DC插头线看着比较良心……  哪里买的,多少钱一根?

网友:
山寨货追求的就是一个成本,哪能给你用好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山寨的线色不标准,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

就是故意的。

网友:
就是成电源盒买回来也该测测电压,正负极对不对,电压准不谁再用才对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买的DC插头线看着比较良心……  哪里买的,多少钱一根?

天猫3.6元一根

网友:
出啥问题了??感兴趣这个

网友:
遇到过,这个是不然修的节奏,好几次就看颜色接错线导致烧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