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冷地部分的电路图 看不太明白谁能帮忙简单分析

楼主(2024-04-03):
这是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冷地部分的电路图,看不太明白,能帮忙简单分析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大概率图画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概率图画错了

电路图对照电路板反复检查过多次了,应该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B:
运放是电压比较器,2端大概3.6-7V,充电时3端低于3.6V,1端低电平,Q2导通给电池充电,电池达到3.6-7V时比较器翻转,Q2截止,停止充电,大概就是这样过程。r10可以改小点,可以增大充电电流。另一路一样的过程。

网友:
整理一下电路图,把电流主要通路作为边框,运放和参考电压电路放在框内,这样就容易分析了。

网友C:
这能多大充电电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能多大充电电流啊

是给5#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的,大约100mA的充电电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运放是电压比较器,2端大概3.6-7V,充电时3端低于3.6V,1端低电平,Q2导通给电池充电,电池达到3.6-7V时比 ...

电流应该是r4控制的

网友:
C4C5画得对吗?

楼主:
又核对了下电路板,没发现画错的地方,上电路板麻烦帮看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