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跟风做一个不太一样的TS457简单测试

楼主(2024-04-03):
        最近论坛爆火的论坛神器TS457,没忍住也跟风撸了一个,由于之前就有了电池测试架,而且是采用的香蕉插头,所以这次TS457电压内阻测试仪也是用的香蕉插头,考虑到一般在家里使用,所以供电外置,用充电宝或5V电源都可以,装了一个TYPE-C接口。闲话少说,直接上图:
        盒子是买的坛友推荐的最小尺寸的

TYPE-C供电接口

开机

电池测试架

开尔文测试夹

开尔文测试夹短路状态

0.22Ω电阻

1Ω电阻

自己DIY的表笔,黑表笔

红表笔

纳丽德18650电池 2600mAh

奈特科尔21700电池5000mAh  1#

奈特科尔21700电池5000mAh  2#

拆机18650电池

14500电池

全文完,谢谢大家观赏!

网友:
为了防止插错,4个插座用了4种颜色。

网友:
业余自制利用TS457还是不错的,精度基本上能够满足需要

网友:
香蕉插头,不方便啊!快插,省心

网友:
XS12航空插只要一次 这个要四次

网友:
电池测试架狠流弊啊

网友:
做得很漂亮,不能接受为啥4个插孔不开一条线上

网友:
有没有还同时车容量的?!!!

网友:
真粗啊,可以

网友:
你别说,这个紫色的颜值还是可以的!

网友:
种草了,也得搞一个

网友:
看看测试有什么不一样

网友:
耐特的电池内阻真大,

网友(2024-05-26):
TS457论坛几乎标配了。

网友:
看来精度还是不错的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