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音响] 先科户外音箱 无线话筒接收板卡有嗡嗡本底噪音

楼主(2024-04-03):
先科户外音箱,话筒音量不能打开,只能关到底,否则每秒一起伏的嗡嗡本底噪音无法接受。拆开可见无线接受板卡如下图:
前面正视照片

背面照片

接受a与b一样,见下图:

ab公共通道见下图:

拔掉与功放连接的排线,嗡嗡声依旧,板块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:
你应该把后面连接的板子也拍一下,你都说了连接线拔掉依旧,说明是后面的问题了!

网友:
高频干扰了?

网友A:
现在都是贴片元件了

网友:
应该是环境感染严重

楼主(2024-07-07):
引用 网友A:
现在都是贴片元件了

开机哒哒声,一秒一次。混响旋钮关小,嗡嗡声消失,再次旋大,就变成嗡嗡声。

楼主:
混响集成电路外围元件故障导致,c15短路所致,更换后恢复正常

网友:
最怕修这种看上去没坏的板子,好难找原因,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