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如何防止过放

楼主(2024-04-03):
咨询一下锂电池,在没有保护板的情况下,怎么防止过放?或者如果出现低于3.7v的过放的情况,能否直接使用独立的锂电池充电器直接充电恢复?

就是想把一个14500锂电池直接放入剃须刀代替AA电池使用,不做其他改造

网友:
啥叫低于3.7V过放?

不如直接问怎么不触犯刑法从零开始一天一个小目标

网友:
14500是3.7V的,AA电池是1.5V的,你确定电机没问题?

怕过放就加保护板,不想买地话就拆个手机电池的保护板接上,我相信报废的手机电池能轻易找到...

网友:
你这个问法,跟问没轮子怎样让汽车跑起来一样。

网友:
剃须刀是两节AA电池的才能用一节14500磷酸铁锂电池替代,三元锂14500不能用,剃须刀会烧掉。

网友:
我两节1.5V的剃须刀,用一节铁锂,每次用到转速感觉稍微慢了就充,到现在用了快4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