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太阳能热水器,能上水能洗澡但温度显示二个横线。。。

楼主(2024-04-03):
太阳能热水器,能上水能洗澡但温度显示二个横线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了

网友:
显示芯片或驱动坏了?

网友:
温度探头开路或者坏了吧

网友:
换温度水位探头吧。

网友:
检查传感器的温度连线是否断线,前几天我的传感器水位检测线断线,显示水位异常

网友A:
温度传感器坏了或线断了!估计是锈蚀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温度传感器坏了或线断了!估计是锈蚀断了

年前换了感应器头和线才换二个月,

网友:
估计是温度传感器坏,或者线断了

网友:
温度传感器是个ntc电阻,正常情况下大概5k左右,如果断线了阻值无穷大,温控器就会显示两个横杠表示异常。

网友(2024-08-10):
简易的两线传感器是这样的通过一对正反并联的二极管变成三线了。腐蚀掉了的部分是导电材料的五段用来显示四段水位,绿线黑线间每段间有个几十kΩ的电阻。红线和黑线间有一个热敏电阻用来反应温度数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