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拆个雅格手电筒

楼主(2024-04-03):
筒身无缝隙,研究很久从头部暴力撬开,也算是个品牌货,标准国货设计。没有原配充电器,用手机电源充,开始发烫,拔掉充电线还能亮下,继续冲就直接没电了

网友A:
这个只能用4.2V的充电器,用5Ⅴ电源充,能将电池充得发烫,安全阀弹起来。

网友:
可以塞块tp4056进去,灯头的位置还有空间。

网友:
直插已经满足不了国人

网友:
电源座直连电池,要用专用4.2V充电器,你用5V直充,不炸了算运气好

网友:
草帽灯珠,没啥意思

网友:
这个手电筒就是个萤火虫,亮度太低,续航也短,只能在夜间室内用用。

网友:
做这种灯的电池肯定是挑剩的内阻很大报废电芯,坏了正常

网友:
没有充电电路,需要用4.2v带转灯的充电器

网友:
厂家都用上18650了,也不换灯珠,一颗大草帽能有多亮,主要看持久是吧

网友B:
雅格这么多年做工还是这么烂

网友:
这种的亮度太低了

网友:
能用的系列,凑合的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只能用4.2V的充电器,用5Ⅴ电源充,能将电池充得发烫,安全阀弹起来。 ...

万万没想到啊,折开才发现不按套路出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雅格这么多年做工还是这么烂

主打一次性使用,更佩服是他们的设计,充电器不出意外也是容阻降压,跟电蚊拍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万万没想到啊,折开才发现不按套路出牌

最好把电池热缩管切开。有保护板,接上5v过流保护,有的电源限流1a,保护板充到4.35v断电,回电4.1v也没过充。没保护板只能4.2v原装充电器,或者改4056充电板。

网友:
可以直接换新的了,,谢谢分享

网友(2024-09-07):
谢谢lz分享!手头有个孩子淘汰的这种手电,型号雅格 YG-S201,正准备拆开看看结构的,就搜索到这里了,省了不少力气

网友:
我还以为做工不错,看起来不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