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隔壁厂扔的创维42L01HF电视机维修成功

楼主(2024-04-03):
隔壁厂扔出一台电视机,经了解原作监控显示用,长时间工作,如今不通电然后就被扔了……
垃圾佬出马,别人扔的垃圾就是宝贝,立马抗回家开拆……

既然不通电,正面也没有什么好拍的,直接拆机找原因
老机不如现在的产品简洁,里面杂乱的很

电源板,老货舍得砸料

主板也挺大

这个耗电大户,背光灯电路板

两个这样的喇叭,也没低音箱

先着重看电源板,电源板型号

经测量,主电容端330V电压正常,没5V待机,测主芯片供电端降压电阻,其阻值很多不正常,这样维修就显得有点难下手,不是专业维修,没备件,为此大肆才够好像不如直接买块整板……
这是整流后电压到PFC芯片的串联电阻684实测均只有400~500K;

这到PFC的什么电阻105实测才500K左右,474实测400K,3603实测280K

到主心片的3个串联474实测也只有300K左右

这样检测越多感觉越没维修的必要了,待明儿用外接电源试试屏幕后再作淘换电源板的打算……
今儿个拆机就到此,明儿用外电源搭桥看看,此电源输出24V,12V,5V三组电压,手上没有现成的多组输出电源,不知用3个不同输出的电源同时搭桥的话会不会正常工作呢?
……期待后面的奇迹

网友A:
就两块电路板平凑显示屏,坏哪里换哪一块?

网友B:
在线检测电阻肯定是偏小啊!

楼主:
拆隔壁厂扔的创维42L01HF电视机

引用 网友B:
在线检测电阻肯定是偏小啊!

嗯,就是觉得差的比较远,作为降压分流长时间工作,坏的几率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两块电路板平凑显示屏,坏哪里换哪一块?

十几年的电视了,况且是作监控显示器用,只怕屏也有故障,搞的不好淘块电源板来就砸手上了

网友:
电阻在线检测大多是不准确的。

网友C:
待机电源应该不难,根据电路图检查看看:

网友:
在线检测电阻受电路中相关原件的影响,不可能测准,必须焊下来检测,这些贴片电阻一般不会坏,看着也正常。根据你的描述,330V电压正常,没5V待机,那就着重检查5v待机电路,没有5v待机电路,主控芯片不会工作的。
对于液晶电视来说,电源板坏了是最好修的,哪路电源坏了就查哪一路,分立原件也好更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待机电源应该不难,根据电路图检查看看:

具体参考这篇文章:
http://www.gzweix.com/article/so ... 52/info-277292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具体参考这篇文章:
http://www.gzweix.com/article/so ... 52/info-277292.html

感谢,我愣是找不到这么好的资料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感谢,我愣是找不到这么好的资料

L61590好像没得卖,先断电状态下测一下这个IC的78脚对地(3脚)有没有短路,如果短路说明芯片内部MOS管已经击穿,那就只能换板或者另加一块电源小板产生需要的待机电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待机电源应该不难,根据电路图检查看看:

雪中送炭,得力!

网友:
创维电视质量一般,老机器坏电源板的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具体参考这篇文章:
http://www.gzweix.com/article/so ... 52/info-277292.html

这可是大礼了。支持太到位了!

网友:
监控电视也老化得很厉害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61590好像没得卖,先断电状态下测一下这个IC的78脚对地(3脚)有没有短路,如果短路说明芯片内部MOS管已 ...

猪哥热心肠,啥都懂又啥都有,还爱学习,真不错

网友:
下点功夫修好吧

网友:
这个估计就是电源的问题,先找电路图看看

网友:
这牌子是深圳产的

网友:
改led背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