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被风“拆”下来的窗钩子,如何焊回去?

楼主(2024-04-03):
        30多年的老房子,3毫米厚的窗钩子 掉了下来,请问用什么 方式可以 焊回去, 氩弧焊 还是 电焊?还是 在窗框打孔上螺丝?
        氩弧焊,做铝门窗的 很多都有,开价120~150,问了几家都说 焊得可能不会太牢固,要用电焊,专门焊铁的才行。
        电焊,没找到。好像是特种作业,要持证才能操作。
        请教,应该用哪种方式呢?

网友A:
在窗框打孔上螺丝最合适,强度肯定比电焊高,工具也好找,一个手电钻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这 不是正面两个孔用螺丝拧上去的吗?

网友B:
把原来的铆钉钻掉,然后上螺丝就行了。

网友C:
原始设计就是拧螺丝的,氩弧焊和电焊一样要持焊工证操作,我们这边单位的焊机都装了联网模块,要焊工扫码才能使用
120够买个小焊机,我当年98买的

网友:
用胶粘上不行吧

网友:
2X2角铁做的钢窗,

网友D:
搞2个燕尾自攻螺钉打上就可以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原始设计就是拧螺丝的,氩弧焊和电焊一样要持焊工证操作,我们这边单位的焊机都装了联网模块,要焊工扫码才 ...

我X,电焊机都要扫码才能用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F:
原来就不是焊接的。用螺丝就行。方便易行。如果有工具,也可以用不锈钢拉铆钉。铝铆钉也能凑乎。窗子已经这样了,混几年也该换新了吧。这些都是普通作业,不需要特种作业证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原来就不是焊接的。用螺丝就行。方便易行。如果有工具,也可以用不锈钢拉铆钉。铝铆钉也能凑乎。窗子已经这 ...

老爸80多了,不方便将一片铁窗都换推拉的。等多几年,一次过大装修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窗框打孔上螺丝最合适,强度肯定比电焊高,工具也好找,一个手电钻解决问题。 ...

30多年了,窗框都锈得很厉害,打了孔 可能硬度不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原来的铆钉钻掉,然后上螺丝就行了。

都是焊的

网友:
电钻打两个眼,然后用抽芯铆钉铆上去

网友:
不就是上螺丝的事

网友:
原本设计了螺丝孔位,就是用来上螺丝的的,做门窗的偷懒给你焊上而已

网友:
这种钢窗现在不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搞2个燕尾自攻螺钉打上就可以

那还得把打透的螺钉切掉,不然窗关不上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X,电焊机都要扫码才能用...



坐标金华,据说整个市都是这么执行的,扫码就相当于备案了,我不是焊工所以不是很了解,但我估计没执行的野焊工还是有不少的

网友:
这种啊,以前一个房子也是的,建议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