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威汉代工的世达电动助力绝缘螺丝刀开箱简评

楼主(2024-04-03):
在安装墙插时总能碰到很长的螺丝要拧,手拧效率太低,没一会手就酸了,虽然手上有一把电批,但有点大,检修的话有点不合适,某天逛咸鱼,看到了这个好东西,威汉给世达代工的电动助力螺丝刀,价格在350+,比原版威汉便宜多了,接下来个开箱和使用心得。

很漂亮的一个外盒

反面

拉链上也有世达的标

打开,里面还有海绵隔着

全部的东西,白色盒子里是披头和一个定扭器吧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叫法

充电器

电池,18500的。

电动螺丝刀本体,德国制造,世达标

反过来,中间一段带突起的,可以左右旋转,来控制螺丝刀的旋转

信仰

世达标

顶部有个小灯,还蛮亮的

屁股上是电池盖

旋开里面张这样

里面放电池

披头套装,一个一字,一个十字,一个一十字

耐高压1000v认证

一十字的披头很少见,一般用在拧空开的那种螺丝上

定扭器,最大扭矩是2.8

装上披头和定扭器,不过装了定扭器后,会有点晃动,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披头是6mm的,不是我们一般的6.35的,所以后期配披头选择会比较有限,而且很贵。

单装披头的话很牢固,但是披头有点短了,而且常用的PH2披头,有点粗了,一般的螺丝孔进去不怎么方便

最后和维拉的棘轮螺丝刀对比下,两个差不多大小

最后总结下,先说结论,100以内可以考虑买个玩玩,350就算了。一个是它的披头不是通用的,不能随意换,再个,电动的扭力太弱了,我记得就只有1n的样子,空开的螺丝是肯定拧不紧的,电机停转后还要顺手再手动拧一下,还有一个就是转速实在是太慢了,不过,这螺丝刀是威汉给代工的,所以手感上来说,确实很好,感觉比维拉的还要好点,好了,这次就到这,下次给大家带来这把螺丝刀的替代品。

网友:
螺丝刀H6尾杆很少见,用标准尾在砂轮上抛3面用用。

网友:
精品中的精品

网友:
通用性太差。还是买个通用定扭器,配个把手最好。

网友:
200以内可以考虑买个玩玩,350就算了,基本吃灰

网友:
350太贵了,还是等等看。

网友:
350太贵了还是买个通用

网友:
啥玩意350我搜的怎么是2500

网友:
参数如图,已经下市了。原价1990好像。

网友:
哇塞,这玩意要真是要弄成天价物才罢手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