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永速直流风扇大家有和我一样中奖吗。。。按键印刷字体倒了

楼主(2024-04-03):
这品控,这模具做工也就这个价了。让客服重发个按键面板也不愿意,还得退回换货。不知道怎么想的。

按键印刷字体倒了

按键印刷字体倒了

网友A:
按键面板应该是个独立的卡扣件,拆开换个方向就行了

网友:
工人一边工作一边撩妹一心二用倒反天罡挂了

网友:
来迟了,现在已经涨价到100多元了

网友:
应该拆开掉个头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键面板应该是个独立的卡扣件,拆开换个方向就行了

言之有理,撸主可以试试

网友:
装配的心大了,这都能搞错。看是不是不干胶的标签,是的话拆下来换个方向贴上去就行了,如果是一体板子,应该可以从里面拆开的,换个方向装回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印刷反了,这个可以好好收藏

网友:
几年前(记不清了)论坛兑换了二个充电器,其中一个根本就没有贴面板标签纸,每次都是凭感觉操作,当时还在哪里向哪个反馈过(具体记不清了),根本就没人理我。

网友:
便宜货,要求不能太高。

网友:
买的数显遥控版,
面板五键印刷正常,
无此问题。

网友:
说上下翻过来贴反?按键孔和显示窗的位置会对不上的

网友:
通电看看,说不定就是贴纸反了,加热揭下来,掉个头贴回去

网友:
运气也太好了

楼主:
回复以上,这是印刷的,调头也不行的,不是上下对称的孔位,并且字也没对好按键

网友:
估计是印刷的时候工件放反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以上,这是印刷的,调头也不行的,不是上下对称的孔位,并且字也没对好按键 ...

确实,正常是这样的。。。如果卖家能承担退回去的运费那就退回去换货呗,如果卖家不能承担运费,那就让卖家退点钱完事:

网友:
装配工人走神了,品检员走个过场?

网友:
这个以后会升值

网友:
价格也不低,不入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