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解大华摄像头电源(安防宽温电源)

楼主(2024-04-03):
12V 2A的,上面一颗6脚芯片型号是281L41 341AD,本来想研究一下芯片性能的,可惜在半岛小芯上查不到。

网友:
大华的宽温电源用料比海康的厚道一点

网友:
至少初级功率管是氮化镓高能效芯片,开关变压器也是高能效设计,比普通的12v2a路由器电源小。

网友:
看做工用料中规中矩,不算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