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老麻将机内的电机

楼主(2024-04-04):
差不多有20岁的老麻将机内的永磁同步电机,拆开清理下重新加油,转子永磁居然已经开裂了,胶水凑合粘一下,配个摇把,后期改手摇应急电源。

网友:
又能发挥余热了

网友:
可以做交流发电机。

网友:
改成发电机,能发挥余热了

网友:
发挥余热了

网友A:
摇着轻松吗!

网友:
改成发电机,用2天就可以吃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摇着轻松吗!

还行吧,一分钟20转,两组线圈,并联110,串联220v

网友:
拆下来能干个啥

网友B:
110V没看错

网友C:
电流能到多少?没事摇几下解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10V没看错

可能是麻将机源于日本的原因吧,麻将机电机一直都是110v,一直延续到现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流能到多少?没事摇几下解压

110v时90毫安左右,不到10w

网友:
该说不说,润滑挺到位的。

网友:
润滑挺到位的。

网友D:
改成手摇应急电源,摇的动吗,(坚持5分钟试试)

网友:
胶黏一下完全可以,我家微波炉转盘电机的磁体与中心骨架松动,滴了502用到至今。
手摇发电能点亮电灯?

网友E:
手上也有一只,110∨,不知改啥好,改手摇电源,只是中间齿轮是塑料的由减速改升速,塑料齿轮会早早坏掉的,用不了几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改成手摇应急电源,摇的动吗,(坚持5分钟试试)

还行,这个阻力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手上也有一只,110∨,不知改啥好,改手摇电源,只是中间齿轮是塑料的由减速改升速,塑料齿轮会早早坏掉的 ...

中间轮是小齿轮是金属,大的是塑料,应该还行,你看德生的手摇收音机也是塑料齿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