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新盟M87ProV2键盘套件到手,上轴和键帽,手感不错,卷王级别

楼主(2024-04-04):
之前买了一把,到手感觉不错又撸了一把,今天第二把到手,装起来。
新盟也是键盘新势力,不如RK、VGN这些大卷王,但是这款M87ProV2口碑挺不错。

包装盒子:

打开盒子:

不到80块钱的套件还送一个质量过得去的防尘盖,其他配件有数据线和拔轴拔键器:

入线口在前端正中,两边分别是灯光开关和系统切换开关:

键盘背面:

标签:

键盘填充拉满,卷王级别的5层填充:po夹心棉、IPXE轴下垫、PET声优垫、po轴座棉、硅胶底垫:

定制卫星轴,效果可以,但是精度一般,有晃动,好在没影响最终声音:

装饰灯条:

准备的轴和键帽,RK粉轴和缺键的马里奥键帽:

轴体上完:

测试全触发:

上键帽:

装完键帽,缺几颗用类似的替换一下,能看出来吧:

最终声音手感没的说,妥妥卷王级别。

网友A:
这是机械键盘,还要自己安装按键

楼主:
确实不错,套件素质可以,价格便宜,RK粉轴更是性价比超高,咸鱼上跟K黄轴一样三毛一颗,同样厂润克数更轻,五脚轴,屯了一大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机械键盘,还要自己安装按键

对,套件相当于电脑准系统,需要自己装轴体和键帽,也就是所谓“客制化”

网友:
个人还是觉得全键位的好些,毕竟有时间要输入数字用小键盘比较方便。

网友:
不用焊接的样子,方便拆装了

网友B:
装也花不少时间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装也花不少时间啊

正好照片上有时间,这次折腾了一个小时,不过有一部分时间花在找增补键帽上了,如果键帽是全套的,估计最多半个小时吧

网友:
看起来还是蛮漂亮的!

网友:
好像屯了不少键盘,烧键盘了?

网友:
长知识了,键盘还有卖套件的。

网友C:
键盘新势力做的键盘比老款好用吗

网友:
大红的扎眼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键盘新势力做的键盘比老款好用吗

跟当红卷王品牌比起来,新盟这款起点很高,设计和用料都基本一致了,细节上再努把力.....

楼主:
是啊,准备换下来了,马里奥这套用在白色键盘上更合适

网友D:
多少米?让我们安心一下

网友:
有链接吗?有点心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多少米?让我们安心一下

套件79,挺便宜的,加上轴和帽也就一百多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