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買了10件的MT3608的升壓芯片,可惜沒什麼用!

楼主(2024-04-04):
(图片)

网友A:
升压降压好像都有局限性的呀。上次我修复一个桌面吸尘器,就升压不起来,可能是芯片或者电路限制。

网友B:
这种升压模块是最廉价的东西,自放电太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升压模块是最廉价的东西,自放电太大

我懷疑是否給電源用,而不是給電池用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压降压好像都有局限性的呀。上次我修复一个桌面吸尘器,就升压不起来,可能是芯片或者电路限制。 ...

吸尘器启动的瞬间电流很大,升压不起来很正常,在模块的输出端并联一个较大容量的电容试试。

网友:
时机未到,有用得着的时候

网友:
我也有几个在闲置

网友C:
我刚立创打了一组小板,2501+3608的

网友D:
升压到9V给万用表用,我准备这么干,不过还没买 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升压到9V给万用表用,我准备这么干,不过还没买 ...

给万用表升压有专用的,这种不合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给万用表升压有专用的,这种不合适。

这种不也可以调压么,我今天拍的这个: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种不也可以调压么,我今天拍的这个:

网上升压板多的很。要买万用表专用的!你看一下这种,仅供参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刚立创打了一组小板,2501+3608的

其實很簡單的電路,我也只是看見便宜買的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网上升压板多的很。要买万用表专用的!你看一下这种,仅供参考!

我直接用移动电源供电,不需要充电板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种不也可以调压么,我今天拍的这个:

Specification:
The maximum output current is 2 a
The input voltage is 2 v ~ 24 v
The maximum output voltage is 28 volts.
Efficiency: ≤93%
Product size: approx. 35*15*6mm/1.37*0.59*0.23''
Single weight: approx. 15g
Quantity: 10pcs
Method of use:
The module of the IN+ and - after 2~24 volts, IN adjusting the potentiometer can adjust output voltage; the output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the input voltage
Note:
The input voltage should not exceed the maximum input voltage.
The peak current output current is no more than 2A.
Please allow 1-3mm differences due to manual measurement.
Due to the different display and different light, the picture may not reflect the actual color of the item. Thanks for your understanding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直接用移动电源供电,不需要充电板...

这种可以装到电池仓里边去,方便使用和携带。万用表用移动电源供电,你还不如插交流电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可以装到电池仓里边去,方便使用和携带。万用表用移动电源供电,你还不如插交流电呢。 ...

也行,主要是不常用,电池都是放坏的,不如直接改成TYPEC供电,想用的时候插移动电源或者充电头即可,毕竟这两样永远都不会缺...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种不也可以调压么,我今天拍的这个:

今天刚烧坏了一个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今天刚烧坏了一个这样的

怎么烧的,不过一个才几毛钱,再买几个呗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