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三和CD800A数字万用表测量误差小,怎么调整!

楼主(2024-04-04):
三和CD800A和CD720E对比测量直流电压误差小0.1伏,拆开发现电路板上有两个可调电阻,不知道它们那个是调整电压的,有知道的坛友吗?

网友:
问度娘要资料啊

网友:
到底哪个表电压是准确的?

网友:
要先有个标准电压,才好谈调整的事情。

网友:
误差小不是很好吗

网友:
软校准,准备标准源,查芯片手册

网友:
既然误差小为什么还要调整它呢?

网友:
其实我也是被标题骗进来的。

网友:
误差小就不用调!!!

网友:
这点误差不用调,自己有数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没有基准,有可能是越调误差越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