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路由器,天线能升级吗?

楼主(2024-04-04):
看淘宝上有延长的天线,好像体积比较大,能不能换到普通路由器上?覆盖面积能提升吗?

网友:
没什么作用,,有作用都是心理作用

网友:
改sma接口可以

网友:
除非你有专业仪器检测天线的Q值,否则大部分用于改善天线发射和接收强度的做法都将是徒劳无功。最后你会得到结论,原装的才是最好的。

网友:
没用就不买了,正准备搞一个呢

网友:
没什么用,但是可以搞个2米以内的延长线过墙壁,墙对信号影响还是很大。

网友:
用延长线加天线试过,没用

网友:
原装的才是最好的

网友:
改成定向天线还是可以的,桥接不掉线。

网友:
基本没什么用,所以不用换。

网友:
就算把天线玩出花来你也是个普通路由器啊!

网友:
改成定向天线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淘个垃圾网桥,中继效果秒任何改装

网友:
最大功耗没有改变,提升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