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小容量SSD还有什么用呢?

楼主(2024-04-04):
有几个64g和120g的老款SSD,当年SSD还比较贵,都买的小容量的,现在淘汰了,能不能废物利用上呢?

网友:
linux或者软路由可以

网友:
能不能搬板扩容呢?有的板子上有空颗粒位,可以补齐吗?大神解释一下

网友:
用途多的是。仓库盘或买个硬盘盒当移动硬盘或软路由等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不嫌体积有点大的话,加个壳子做移动硬盘用,或者直接用一根易驱线连上也行

网友:
1送给我
2作移动储存
3送给我

网友:
64 128 256包括一个480g都是吃灰

网友:
做u盘是最佳选择了

网友:
可以给老机器做系统盘啊。

网友:
做优盘呗,还能怎么样?

网友:
想拆就改U盘,不想拆就上软路由/pve/esxi当引导盘,或者上老电脑装XP或者精简版的7

网友:
老电脑系统盘,改u盘

网友:
可以当U盘用,就是大一些

网友:
可以装个windows系统当随身系统也挺方便的,性能比U盘强多了

网友:
120g的可做系统盘。

网友:
买个移动USB硬盘外壳装上,做PE用挺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