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改装] 抬头显示,加装的效果如何?

楼主(2024-04-04):
看有人改装这个,不知道淘宝上购买的,安装后效果如何?

网友:
我也想了解一下

网友:
没有导航信息没必要,

网友A:
水神就是水神,帖子信手拈来

网友:
这玩意没什么用。

网友B:
跟原厂的天壤之别,建议别买,原厂的是楔形玻璃,看起来影像是在你眼前几米的位置不会视觉疲劳,TB上那种是直接反射在玻璃上,容易视觉疲劳,而且显示的信息也有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原厂的天壤之别,建议别买,原厂的是楔形玻璃,看起来影像是在你眼前几米的位置不会视觉疲劳,TB上那种是 ...

确实也担心使用效果,下午去看看同事的车,他之前刚加装了

网友:
不如直接通手机当显示器好用

网友:
我开了16年的车装了一个,只显示转速和速度,用用够了,不担心超速,花里胡哨搞导航之类的那还是原厂的好

网友:
效果应该不好

网友:
反正我那车上用不到
当然了,如果有价格便宜的我也可以搞一个

网友:
也想了解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水神就是水神,帖子信手拈来

2023水贴大王属于这位兄弟,没想到2024年还是非他莫属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导航信息的话,有和没有没有什么区别

网友:
个人喜欢就好

网友:
200多搞了一个,确实方便很多,习惯了看时速,基本不再看仪表盘了。能看时速、瞬时油耗、水温(转速、电瓶电压、时间)。

虽然开机反光板转轴断了,返厂过一次,但又断了。自己固定住了得了。

用了快4年了。感觉值回票价。

网友:
我几年前买个 车萝卜 蓝牙连手机的哪种300多 ,很好用 导航 车速都有

网友C:
这得行车电脑支持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得行车电脑支持吧

从OBD接口连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