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如果只是切割、打磨钢铁类,几千转的角磨机比万转的安全?

楼主(2024-04-04):
速度万转,力度太大。长时间使用,消耗力气太大。压不住。

几千转,切割、打磨起来也不慢,消耗力气小很多,危险程度也好很多。

(为了方便某些喜欢抬杠的,这里默认角磨机不能使用木工锯片。所以,不要拿木工锯片来抬杠,显示你是小学文化。很烦杠精,抱歉。)

网友:
手头就有好几个,我还是爱用其中有调速功能的那个,转速慢一点打磨什么的都比开机直接高速的角磨机而言比较顺手

网友A:
速度太高的风险大几倍,去看看视频,后果严重,事故很多

网友B:
一般不追求效率,低点安全很多。要效率,高转速,得做好安全保护。

网友:
速度太高的风险大几倍

网友:
角磨机转速越高离心力越大,危险越大

网友:
磨片问题,转速越高,线速度越大,离心力也越恐怖,磨片考验越大,自然蹦片概率越高,我家用得少,切东西都用云石机金刚砂磨片,偶尔打磨采用角磨机,且只用磨片口打磨,不用片芯打磨。安全不嫌多。我非专业人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不追求效率,低点安全很多。要效率,高转速,得做好安全保护。

是的,言之有理。少有的清醒明白人!

一般不追求效率,低点安全很多。要效率,高转速,得做好安全保护
一般不追求效率,低点安全很多。要效率,高转速,得做好安全保护
一般不追求效率,低点安全很多。要效率,高转速,得做好安全保护
一般不追求效率,低点安全很多。要效率,高转速,得做好安全保护

网友:
手砂轮本来就不能装木工锯片,但是总有不怕死的,要调速要么用调流或者降压手砂轮用直流也能用只是功率会小很多

要么就自己改无刷的

网友C:
听说过 钝刀专切手这句话吧

网友:
各有各的利弊,转速低的效率就慢了。

网友:
在熟练掌握过独木桥的技巧后,你是选择一秒过桥,还是10秒过桥。慢就更稳么?操作这类危险系数高的工具,时间越久出错的概率就更多。

网友D:
我在这类工具上有十分丰富的经验,本来想给你说两句的,看到你娃这么嚣张,我就懒得说了。自己去试错吧。我有五六把角磨机,还有一把230的大角磨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速度太高的风险大几倍,去看看视频,后果严重,事故很多

是的,速度太高确实风险很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在这类工具上有十分丰富的经验,本来想给你说两句的,看到你娃这么嚣张,我就懒得说了。自己去试错吧。我 ...

没事。我不跟心眼小的大妈们一般计较,你们说什么都是对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听说过 钝刀专切手这句话吧

不要瞎说了。切菜难免切到手,钝刀切到了都不严重,锋利的就会流血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要瞎说了。切菜难免切到手,钝刀切到了都不严重,锋利的就会流血。

想象一个场景,人在什么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增加对角磨机的力。那就是不锋利切半天切不动的时候。爆切割片 卡锯片 角磨机弹飞  很大概率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,突然受到了不正确的力造成

网友:
如果只是这样,建议还是选一个有底座的那种切割机了。

网友:
戴好防护,捏住手柄,防护罩别去掉,别用杂牌,不用锯木头的锯片,一般问题不大

网友:
看你干什么活吧,专业用的还是喜欢高速,低速的太肉

网友:
高转速慢推进,比低转速安全。

网友:
有卖带调速的角磨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