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] 改装线,有推荐的吗?

楼主(2024-04-04):
自己想在车里改装,没有成品买,需要自己买散件,电线有没有推荐的?用硅胶线吗?

网友A:
改什么用途不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改什么用途不说?

想加装24小时监控,车子停楼下,被碰过几次,每次都找不到人

网友:
硅胶线太软了,可能并不适合车内布线。

网友:
有专门车用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加装24小时监控,车子停楼下,被碰过几次,每次都找不到人

改24小时监控很费电,加个大容量的副电瓶,在副电瓶接线记录仪,用15~17AWG的双并硅胶线就好,耐高温,抗老化。

网友:
既然是固定位置停车,不如安装个外部摄像头吧

网友:
用特氟龙耐高温线

网友:
硅胶线不适合车内安装,虽然很软但是外皮太脆弱,锋利的东西随便刮一下就破皮了。淘宝上搜进口电线。

网友:
我用的高温硅胶线,硅胶外面有编织保护的那种。

网友:
如果能在楼下找个位置装监控,那是最好的

网友:
淘宝有汽车专用的线卖啊

网友B:
我的想法就是把现在行车记录仪带的电池加大容量用来做24小时监控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想法就是把现在行车记录仪带的电池加大容量用来做24小时监控用

弄个大的充电宝就行,开车的时候通过点烟器给充电宝送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弄个大的充电宝就行,开车的时候通过点烟器给充电宝送电。

充电宝好像没办法插,这个是12V直供的行车记录仪,电源模块盒里面有2块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充电宝好像没办法插,这个是12V直供的行车记录仪,电源模块盒里面有2块电池
...

什么型号的记录仪?我用过趴趴狗、凌度、海康、云路都是点烟器12v转5v的

网友:
不记得啥牌子了,好像是中国移动的和路通

网友:
特氟龙汽车用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记录仪就行了,不用那么复杂,某宝有24小时监控的,app可以设置时间,休眠电压,等。

网友:
普通汽车电线就可以,tb有。深度改可以选择高温电线,绝对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