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tv抓包野路子-爱快-湖南移动

楼主(2024-04-04):
iptv抓包野路子-爱快-湖南移动

这个方法应该适用于ipoe大部分地区,ipoe认证原理差不多就是dhcp+认证,设备dhcp包里面携带option包,所以只要你的路由器支持dhcp option功能配置好后路由器就可以获取到运营商iptv内网的地址了,然后把机顶盒的地址端口分流到爱快插光猫iptv wan口上 ,这里就推荐爱快了,以上说的两种功能爱快都有,op系统配置option比较复杂

前期工作:

1 option抓包和配置信息可以看这个教程https://www.quarkbook.com/?p=1564(这一步也不是非做不可)

2 如果你第一步不想搞,这有个野路子,当机顶盒插光猫iptv接口上获取到内网地址后,就把机顶盒拔下,爱快新建一个wan口,wan口mac地址设置成机顶盒mac地址一样,然后这个wan口插光猫iptv接口,这样爱快就可以获取到iptv内网地址了

3.爱快新建一个lan口,并设置dhcp,dhcp dns填写从iptv获取的dns信息(如果不和运营商获取的dns一致,后面机顶盒插爱快就没有网络)

4.爱快设置端口分流, 爱快设置刚刚新建lan口地址走爱快iptv接口出去

后面的话就是把机顶盒插爱快新建的lan上了,至于这个是否要新建lan口分流地址这些细节可以自己看着处理,这只是一样思路,可以根据自由发挥

5.这时机顶盒就能获取到爱快的dhcp地址 ,我这里获取的是172.16.10.61,可以在机顶盒和爱快里面看得到

开始抓包:
1.爱快打开这个功能

2.机顶盒 打开频道 播放

3.爱快到这个界面,接下来大家应该懂了吧

电脑上可以安装vlc工具实现播放
现在电视广告 没啥好看的

网友:
不错不错,硬货,收藏了,以后老了折腾玩玩,现在就安装了五六个app,基本上还可以看,网络服务商的信号还是稳定很多,但是盒子闲着几年了。

网友(2024-08-19):
ipoe的   能路由连接上上网不啊

网友:
最近在研究怎么才能抓到电信IPTV的EPG信息,好难噢

网友A(2025-03-08):
正好要请教楼主,我开始的想法是利用机顶盒里面的ipoe认证的账号密码,因为我是单线,所以用的vlan,移动默认是512,我把上网也走的vlan,上网是2001,,我在ikuai上建了2个vlan拨号,其中iptv还克隆了机顶盒的mac地址,只能拨号上去2001的上网,IPTV拨不上号。这应该怎么操作??

楼主(2025-05-27):
引用 网友A:
正好要请教楼主,我开始的想法是利用机顶盒里面的ipoe认证的账号密码,因为我是单线,所以用的vlan,移动默 ...

湖南移动是ipoe认证,DHCP自动获取

网友:
专门买了一个抓包交换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