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大家都用手机导航吗?有必要买个专用的平板?

楼主(2024-04-04):
手机导航也比较好,但有一个问题,操作有点麻烦,而且屏幕有点小,想要一个屏幕大一点的。

网友:
有钱随意。

网友:
显示面积来说,平板大于手机,显示效果上肯定平板更好。但驾驶室就这么大, 平板得有位置安放啊。

网友:
正常使用手机,对,就是那个国产的手机,你知道的那个品牌。效果很不错,上个星期开车外出玩,要是没有个手机导航还真不知道这车应该怎么开了。

网友:
微信位置直接推送到车机上打开导航很方便。

网友:
现在车机这么发达,直接用车载的导航就行

网友:
似乎平板可以显示更广当导航效果好点

网友:
我一直用车机导航,我从不用手机导航。

网友:
手机导航还是方便,可以投到车机上。

网友:
手机导航比平板效果好,一般平板没那么多定位芯片(可能 是我用过的平板不那么高级)

建议还是好好考虑是不是换个带L2的电车还是油车吧。

网友:
我的手机和车机是互联的

网友:
老车没办法,只能用个旧手机当导航,有语音提示,路口多的地方看几眼导航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在遮阳板上装了个平板固定装置,长途旅行用平板导航,连手机热点。

网友:
其实导航听声音就行了,导航结合路牌最好!
如果你来重庆开车,只看导航,经常会错过路口。

网友:
直接用车载的导航就行

网友:
我一直用手机导航,很久不用车机导航了,车机导航不能版本升级。

网友:
一直用车机导航呀

网友:
我自带车机是老旧的.但是导航被我搞成最新版.搭配随身wifi.实现实时导航.已经够用了

网友:
carplay还是很方便的。比看手机屏幕好。也不用一直亮着手机屏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