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12V电源有两种接口,大小尺寸不一样

楼主(2024-04-04):
办公室的路由器电源坏了,12V,很常用的规格。想着家里刚好有闲置的,拿到公司才发现插不进去,原来12V电源也有两种接口,大小尺寸不一样,不能互换。
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要有两个规格。

网友:
你是外星人吗!都是老师傅了!12v接口常用的都不止两种哦!

网友A:
2.1和2.5,中间的针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1和2.5,中间的针脚

是的,以前没想到这玩意还有不同规格,大小还差不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以前没想到这玩意还有不同规格,大小还差不多

外径都一样,就里面不一样

网友:
接口也不只这两种,我碰到的还有48,40,35,20

网友:
2.5的是用来连接大电流设备的吧,可以用音叉插头,大小通吃

网友:
两个规格都算少了,有什么好奇怪。不同品牌的设备,接口不通用很正常。

网友:
外经3.5mm的还有两种呢,内径分别是1.1mm和1.3mm。

网友:
似乎接口不一样,大小不一致

网友:
发现新大陆了。

网友:
以前也买错过,一般2.1用的多……

网友(2024-05-16):
常见5525、5521 ,小米路由器12V的部分是4.0x1.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