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升级wifi6有啥优势吗

楼主(2024-04-04):
看到贝尔ax3000只要80-90元,,刷个机器就能用。就是没usb输出接口。家里最好的是k3,还没用,,不过说功耗高。

网友:
你换这个没必要,K3为啥不用?

网友:
如果你在犹豫不决,那就说明没必要。

网友:
说是覆盖范围更广,信号更好,不过一般使用应该该感受不到。

网友:
我手机荣耀9X,家里是K2蹭单位的100M网,下面接K2P做覆盖,今后几年情况不变,反正用WIFI6也没啥优势,就把收来的两个WIFI6路由器放闲鱼卖了。楼主考虑自己的需求就好决定了。

网友:
6比5速度快不知道多少  延时也低

网友:
考虑自己的需求就好决定

网友:
  有就用  没有就算,   电子产品 新的永远秒杀旧的  ……

网友:
现在升级wifi6。。。

有钱人现在都开始玩wifi7

网友:
你水管不大,没必要换。如果内部有NAS之类的,要频繁使用,可以考虑换。

网友:
新装修一定要上。老房子根据需求

网友:
wifi7都快普及了,一大堆阉割版的wifi7路由器才二百块钱!

网友:
没有更换的动力

网友:
2.4G144M满足日常应用

网友:
有nas等功能会快,纯上网应该没有明显提升

网友:
一般使用没啥区别

网友:
主要是你的无线终端不支持,优势就表现不出来

网友:
没啥意思的

网友:
WIFI 5 路由器 宽带只能达到300M左右,WIFI 6 支持1000M

网友:
我100兆宽带也上了Wifi6,用的中兴AX5400Pro+,除了网更稳了,还用U口联个移动硬盘做NAS,再就没毛用了!再就是更费电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