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] 多路通TC-208程控电话交换机拆开看看

楼主(2024-04-04):
以前办公室用的程控交换机,有三台,今天在仓库又看到了,都是好的,但没什么用了,拆一台看看

功能很简单的那种

二拖八

供电还是用的牛

料还是很多的,厂家自己的芯片?还是打磨后再打的标?

这四个是24V继电器?

不懂这玩意,没法说出个所以然,有三个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,白送不包邮。

网友A:
那个年代座机能搭配自动程控交换机感觉好高大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年代座机能搭配自动程控交换机感觉好高大上

设计师多,但服务电话号码只有两个,没办法,设计师与客户沟通时又不能离开电脑,一般是在线改稿,得每个工位一部电话,只好用程控交换机。

网友B:
外壳,变压器,继电器还能用。

网友C:
淘汰了 没啥用了  电子垃圾

网友:
用不上了还能拆 件用

网友D:
买过一个!用来玩老电话机,发现电流小了,带不动振铃

网友E:
看插口是可以接2根外线的。

网友F:
2000年左右的时候买过一个四路的,家里前后院用,后来有线电话都取消了,估计机器现在还在阁楼上挂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壳,变压器,继电器还能用。

不知道那四个是不是继电器,变压器还是多电压输出的,用途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淘汰了 没啥用了  电子垃圾

还能拆件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买过一个!用来玩老电话机,发现电流小了,带不动振铃

我这个可以啊,能带动振铃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插口是可以接2根外线的。

对啊,二拖八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2000年左右的时候买过一个四路的,家里前后院用,后来有线电话都取消了,估计机器现在还在阁楼上挂着 ...

最多的时候办了四条外线,现在还保留着一条。

网友:
没研究过这个!很好奇它是什么原理!号码怎么设置的

网友:
没用过这东西,好奇这个不接外线,内部能护打不

网友:
手上还有一台

网友:
里面的元件不少

网友:
这个在农村院子大的也许能用上,这个在单位大部分还在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