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电冰箱冷藏变冷冻拆修

楼主(2024-04-04):
家里的美的冰箱冷藏变冷冻,冷藏室蔬菜结冰。制冷正常,怀疑风门故障。拆下来总成,打开电机齿轮盒,里面已经有冰块冻结,水汽串去齿轮盒导致。大冰块取出,剩下冰渣热风枪加热化冰。预防后期串入水汽,四周涂油脂密封防水。上电测试,风门自检两次开合正常,安装关门收功。。。

网友:
看到了美女

网友:
很专业的说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冰箱好,双门的,还有只猫看门。

网友A:
泡沫塑料直接放冰箱里合适吗?

网友B:
这种风门在什么地方?

网友:
我家冰箱也是这样

网友:
动手能力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泡沫塑料直接放冰箱里合适吗?

现在冰箱填充基本都是这种,成本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风门在什么地方?

风冷冰箱基本都在上面,冷藏室和冷冻室中间位置。

网友:
平时还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,处理起来挺费事。

网友C:
风门设计有缺陷,我家用的海尔风冷双开门冰箱的风门自带有12V加热装置,防止风门结冰,由单片机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风门设计有缺陷,我家用的海尔风冷双开门冰箱的风门自带有12V加热装置,防止风门结冰,由单片机控制 ...

风门有加热的,是水汽串到齿轮电机盒里面了,在盒子里面结冰,把齿轮卡死了,不过还是设计问题,电机齿轮盒密封不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