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Mhz射频芯片YXL480怎么进入休眠模式

楼主(2024-04-04):
      有个项目要求关机后待机电流20ua,原方案计划关机后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,射频芯片进入休眠模式,如果使用遥控器开机YXL480芯片收到信号后唤醒单片机,可测试时发现YXL480数据输出引脚无在没遥控器操作的情况下一直有5V杂乱无章的数据输出,这样就没办法使用中断唤醒单片机。看YXL480规格书,有个休眠电流0.01ua,工作模式是3.8ma。不知道怎么让射频芯片休眠(是不是休眠了就不会一直输出高平数据)。开机等了10分钟不操作遥控器,射频芯片也没有进入休眠。
       没办法在网上找了另一款射频芯片XC4366AL,有一个引脚在接收到遥控后会输出一个低电平,这样就可以唤醒单片机,可到阿里巴巴去找,都说没货停产了。现在不知道该找什么型号的射频芯片了,大家有推荐的吗?

网友:
480芯片在无遥控的情况下就会输出杂波,shut脚通高电平就休眠,休眠后就不工作了,也就收不到信号,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sop8的低功耗单片机专门负责433信号解码,有信号就唤醒主控制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