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个压敏电阻

楼主(2024-04-04):
自从买了耐压测试仪,已经霍霍了2块数字炮灰表一块指针炮灰表 VC3010

这个指针表有压敏电阻保护,是两个串联?拆下来测测。

220K,  耐压22V? 测测一个 21V 一个 18V, 不过一个已经崩了?

串联耐压44V? 保护哪个电路部分? 后面再分析板子看看

网友:
这个耐压测试仪不错,可以分段电压测量更准确

网友:
楼主的工具不错,耐压测试仪小巧好看。

网友:
220是22v 471是470v

网友:
拆了看看

测试仪像diy的产品

网友A:
拆开看看,跟DIY的有什么区别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45783-1-1.html

网友:
可以再测测其他原件看看,比如二极管等。

网友:
耐压测试仪!买了就要用!!!

网友:
电流档位mA,为啥设定都是有零有整的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开看看,跟DIY的有什么区别: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45783-1-1.html

我拆了 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46015-1-1.html

网友:
电流调的太小了,至起码1MA以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