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改个13.2V的小电源

楼主(2024-04-04):
大疆无人机的充电器是13.2V,充电电流太大了,不利于电池寿命。决定用座充改个小电流的充电器,需要先改个13.2伏的电源。
找到一个TP link路由器的电源12V1A的,开开电源芯片是PN8370的,找了一下资料是两个电阻R1与R2,与TL431计算公式类似,加个线匝比系数。R2原为3.6KΩ,将其拆了,在4、7两脚间加个10KΩ可调电阻(电阻焊接前,先将其调至约3.6KΩ)。焊上,调好电压,再打点704。顺带将输出电容由16V改为25V的,保险点。

附上PN8370的资料给大家参考。

恒流控制电路也在设计中,电压做好了,电流也要控制。原来来DC/DC的恒压恒流模块测试过了,可以使用,可是模块太大了,放不到充电管家中,所以要改进做个来。

网友:
改个13.2伏的电源

网友:
充电电流大点,充电快哦。

网友A:
你这做法不科学啊,如果充电控制在电源,你这个电源没有限制电流的电路。如果充电电路在机器里面,你搞个功率小的电源也没什么用啊,效果还没那么好

网友:
的确充电电流太大,电池发热太快是影响寿命的

网友:
可以把电源电压降下来的,对电池有好处。

网友:
还是原装得好

网友:
原装是充电器,你这个电源。

网友:
航模都是高倍率电池,可以快充快放,你慢充寿命也不会长的,高倍率电池都比较短命。

网友:
不如买一个恒流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做法不科学啊,如果充电控制在电源,你这个电源没有限制电流的电路。如果充电电路在机器里面,你搞个功 ...

小电源12v1A的功率已经限制了

网友:
这个电流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做法不科学啊,如果充电控制在电源,你这个电源没有限制电流的电路。如果充电电路在机器里面,你搞个功 ...

还有另外一个恒流控制板,东西小,计划放在充电管家中。

网友:
充电电流大充电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