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神舟炫龙幻灭者笔记板显示排线如何拆

楼主(2024-04-04):
很久没拆过笔记本了,这个排线难住我了,请教各位拆友,谢谢

网友A:
这个好像是摁压卡扣的,那个黑色的是拉手,拉出来的,要装回去就摁回去,有点类似手机的排线。
友情提示:板上电池和风扇断开后清灰哦。

网友:
现在的新机器中,拆机风险太大了,动不动就桥挂了,小心点

网友:
拆这种排线要用到热风枪, 先加热了再松开卡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是摁压卡扣的,那个黑色的是拉手,拉出来的,要装回去就摁回去,有点类似手机的排线。
友情提示: ...

是的比较紧往上提可以了,我横向拉半天没反应

网友:
往上拔,扣住的

网友:
edp30的口吧
先揭开 胶布看看

网友:
大力出奇迹,用力拔,没有什么是拔不下来的,别问怎么知道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