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拆一个老笔记本电脑HP EliteBook 840 G3

楼主(2024-04-04):
放假,闲来无事,拆了一个老笔记本电脑,型号HP EliteBook 840 G3,记得好像是无法启动了。

网友A:
2017的机器,修修还能再战几年。

网友:
内置电池,后盖拆卸方便

网友B:
硬盘去哪里了?

网友:
老款笔记本电脑的配件越来越难寻找,能够凑合着用就不要折腾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盘去哪里了?

被我拆掉了,自从启动不了后就没再使用,放好几年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017的机器,修修还能再战几年。

不修了,仍在那好几年了,手上笔记本有好几个了,P52 ,T14,还有今年刚买的thinkbook 16+2024锐龙版。

网友C:
还是双内存,应该是4G单条

网友:
这电脑好拆,我有一台家人淘汰的HP246,拆机换硬盘的话,那叫一个另类。

网友D:
把电池卸下来,看看能启动吗?hp的电脑有时电池过放了就没法启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双内存,应该是4G单条

对,4G单条,PC4-2133,频率也比较低

网友:
送我修修用几年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电池卸下来,看看能启动吗?hp的电脑有时电池过放了就没法启动了。

回头可以试试

网友:
用的几个笔记本,都是惠普的

网友:
我有个841放久了,也无法启动

网友:
可以接双硬盘

网友E:
两条内存插槽现在都少见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8代的U或者是7代的U。。。

网友:
我的HP2540,I7 640 CPU,8G内存 DDR3,SSD系统盘,装了WIN10企业版系统,服役中。效果扛扛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两条内存插槽现在都少见了

现在大部分都板载内存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