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清明时节拆修高档电热锅

楼主(2024-04-04):
清明回西北小县城扫墓
看电热锅的开关不灵光,说已经在买的店里换过两个(终生免费售后)
我工具包里正好有开关,换开关顺道看看内构

锅上的四颗开关,两颗黑色是店里免费换的,两颗白色是今天自己换的

换下来的两个开关是出厂带的,插片已烧黑

看电源线挺粗,但印字2*1平,拆开看看果然是两芯,三相插头只是个伪装

补充内容 (2024-4-10 08:56):
今天买奇花的陶瓷芯插头,发现这个种三档电热锅有约定的俗称“多星锅”
这种多功能电热锅的创始人是山东淄博周村的多星电器

楼主:
这种多功能电热锅居然有35年历史了

网友:
这种锅最容易坏开关了

网友:
好高档的电热锅

网友:
这个高档指的是有高中低三个功率档位吧。

网友:
这种锅开关最容易坏了

网友A:
插脚感觉是铝的,楼主刮一下看看

网友:
这种开虚标太大,标3500瓦,4000瓦,5000瓦的都有,3天两头得换开关,丕有一种方形大开关,灰色的,还好点,和这种不通用。

网友:
4楼幽默在线

网友:
四开关全开功率多大

网友:
功率是两个800加一个500

网友:
这种按键开关质量都不好,插件过热氧化了,没有弹性接触不良,应该换掉。

网友:
对!高档加热快,其次是中档,在后面就是抵档。

网友:
高中低档电热锅。

网友:
终生免费售后,很有担当的店铺。

网友:
没看到那里高级

网友:
这个锅的做工对得起高档两个字吗。

楼主:
补充:是2012年在“华龙电器”180元买的,主要用蒸锅功能,去年刚去免费换过开关

网友:
这种锅有点粗制滥造,开关非常容易坏,发热盘质量也堪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插脚感觉是铝的,楼主刮一下看看

刮开看是铜的,十二年前这个做工说得过去,就是电源线缺地,要求插座这一路必须带漏保,我打算下次回来换电源线,换强电箱漏保,双保险

网友:
这种原配的耐用,原配坏了再自己买就买不到耐用的了,下至几毛的上至几块的都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