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廉价实用易复刻的耐压测试仪原理及制作

楼主(2024-04-04):
一、序

玩电多年,陆陆续续买了一些电容。电解的耐压有没有虚标,无丝印的MLCC具体耐压大概又是多少?为了满足这一好奇心,需要一个耐压测试仪。耐压测试仪的原理并不复杂,一个高阻高压电源,外加一个电压表头就够了。DIY的痛点在于外壳挖洞,显示屏/数码管、按键、充电口、开关,这些都要在外壳上挖洞。本人多少有点强迫症,无法忍受多个模块之间的导线,也无法忍受铜挖得不整齐。本人习惯把整个电路做在一块或两块PCB上,这样一来对挖洞的精度要求更高了。为了少挖洞尽量不挖洞,结果有了本帖的内容,先上成品图。所有的洞都挖在面板上,不用自己动手。外壳本身除了IC紧锁座手柄需要开槽,别处完全无须挖洞。本人拍照水平一般,所有发光物体拍出来都有较大失真,实际效果要比照片好。

二、电路简介

整个电路分为高压发生(升压)电路、放电电路、电压显示电路、锂电池充电电路、锂电池电量指示电路几部分。其中高压发生(升压)电路、放电电路做在一块PCB上,称为核心板或主板;电压显示电路、锂电池充电电路、锂电池电量指示电路放在另一块PCB上,称为显示板或面板。后面你会发现,正是这样的划分,使外壳几乎无须挖洞。

2.1 核心板

2.1.1 升压电路

升压电路为flyback反激拓扑。MAX668为主控IC,Q1 AO3400为主开关管,TTRN-0630H为1:15升压变压器。R7、C5、D5组成尖峰吸收电路。R8、R9、R12组成电压反馈网络。D7、R15组成电流反馈网络。R20、C10、D9组成保护电路,防止MAX668被击穿。电阻R10控制MAX668输出的PWM波频率,200K电阻对应约250KHz。下拉电阻R16把MAX668 10脚SHDN#拉低,芯片禁用输出关闭。自锁型双刀双掷开关(8.5x8.5mm)用于切换电路工作状态,按下时MAX668 10脚SHDN#上拉为高电平,芯片使能,升压电路工作。

MAX668内部基准电压Vref为1.25V,DUT未插入IC紧锁座时,输出电压为Vout=Vref*(1+(R8+$9)/R12)=195V,略小于200V。此时为恒压状态。后文在不特殊说明的情况下,均称其为200V。电路在负反馈作用下,FB点维持在1.25V。当DUT插入时,电流在R15上产生电压降,当R15对地电压达到达到1.25+Vd7时,二极管D7导通,此时电路进入恒流状态。Vd7为二极管D7正向导通电压,约为0.6V。按电路中元件参数,恒流值为(1.25V+0.6V)/1.6K=1.16mA。

2.1.2 放电电路
双刀双掷开关SW1抬起时,MAX668 10脚SHDN#被R16拉低,升压电路停止工作。同时DUT+与放电电路接通,放电电路工作。简要描述一下其工作原理。DUT+通过R19、R18对Q2 G极电容充电,当Vgs达到阈值时Q2导通。DUT+通过Q2 漏极源极、R17形成回路,DUT放电。当R17两端电压达到约0.6V时,Q3导通,抑制Q2 Vgs上升,使R17两端电压维持在约0.6V。如果流过R17的电流增大,则Q3 Vbe上升,集电极电流增大,R19、R18电流增大,R19、R18两端电压增大,Q2 Vgs减小,Q2漏源电流减小,R17电流减小。反之依然。放电电流约为0.6/R17,按照图中电路参数,放电电流约为60mA。

2.2 显示板

2.2.1 ICL7107供电电路

ICL7107需要±5V双电源供电,单节锂电池供电需要升压和负压。SX1308一颗芯片同时完成升压和负压。U2、L1、R3、R5、D2、C6等组成Boost电路,产生+5V电压,其原理无须过多解释。C1、C2、D1、D3组成负电压电荷泵电路,产生略低于-5V电压。稍微解释一下其工作原理。SX1308 1脚SW输出高电平时,D3导通、C1充电,电压为左正右负。SW输出低电平时,C1左边接地,右边为负电压,D1导通,C2充电。需要说明的是,SW输出的高电平不是SW1308的+3.7V供电电压。而时Boost输出的+5V电压,加上D2的正向导通电压。空载时,电荷泵输出的负电压(的绝对值)为5V加上D2正向压降,再减去D1和D3的正向压降,所以略低于-5V。正电压有稳压,负电压没有稳压。

2.2.2 ICL7107电压表头电路

U9、R10、R12、R14、R19组成外置基准电路,产生1V基准电压。R16、R17、R18组成1%分压电路,用于把DUT+的 0~200V电压转换为0~2V,输入到ICL7107正信号输入脚INHI。R8、R9、R11组成另一个1%分压电路,用于把DUT-分压后输入到ICL7107负信号输入脚INLO。D4用于限制数码管亮度。J2是起跳线作用的3个焊盘,无须焊接。数码管为自制,后文会详细说明。其它元件都是ICL7107必须的,无须多言。如须进一步了解,请查ICL7107手册。

2.2.3 充电和电量指示电路

这部分没太多好说的,电路基本上固定的,照抄即可。唯一要说的是锂电池电量指示芯片,本人用的是HM1160。其丝印是60AA,同样丝印的还有IN60、HX70、YBR60AA,应该都差不多。

2.3.4 PCB展示

next

楼主:
请不要再喷自制数码管的显示效果了,显示效果确实是比专业的数码管略差,但没有照片这么差。这很大程度上是拍照技术问题,作为对比,当时特意拍了张电表。

网友:
刚看了这个帖子测个压敏电阻

楼主就开源了,高手

楼主:
三、设计中的一些考量
这部分内容比较长,没兴趣的朋友可以跳过。

3.1 高压发生电路方案的考量

一个专业一点的耐压测试仪,电压通常需要达到数千伏,比如常见的3000V。对于普通电子爱好者,通常用不到那么高的电压,一般来说一二百伏也就够了。当然,如果你经常玩ACDC开关电源、电蚊拍、电子脉冲电火器之类的另当别论。锂电池供电,升一二百伏有很多方案可以选择,比如震荡电路+升压变压器,DCDC Boost都可以。震荡电路+升压变压器方案通常需要自己绕制变压器,且不易做成恒流型,故放弃。为啥非要做成恒流型,因为测电容耐压速度快,稍微了解一下RC电路的都能明白。Boost电路升压通常不超过10倍,单节锂电池最低电压按3V算,需要两级升压才行。两级升压也能做成恒流形式,但输出电压范围会收到限制,因此也放弃。flyback反激电路可升压,也可降压。不过变压器通常也需要自制,因此一开始本人是比较犹豫的。

网上闲逛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个SX1308 flyback电路,用的是成品变压器(oshwhub.com/tomiaaa/SX1308-Flyback)。变压器是东洋产的闪电灯变压器,采用EE5.0磁芯,升压比1:10。最重要的是该变压器便宜还包邮,SX1308也是我熟悉的芯片,还便宜,一下子兴趣就来了。然而计算(计算方法后边会说)后发现1:10的升压比,做不到3V升200V。为啥非要升200V,因为200V是常见的3位半、4位半电压表的标准量程之一。搭建实际电路也证实输出电压只能达到170~180伏。这个电压也够了,不过这样就没什么挑战了。幸运的是在网上找到了一款1:15的闪光灯变压器,同样是体积小巧,且便宜包邮。有朋友想买的话请在某宝搜EE5.0 1:15 闪灯灯之类的关键字。我没找到这款变压器的手册,好在卖家描述里提供了一部分参数。

拿到这款变压器后马上开始测试,电路可以正常工作,输出电压也能达到预期,只是通电没一会变压器就烫手。输入3V,输出200V 1mA,功率这么小就烫手。SX1308的开关频率是1.2MHz,我只能怀疑变压器在1.2MHz下的损耗太大。而SX1308的频率能不能调节,只能换控制芯片了。

网上闲逛发现好多开源的辉光管升压模块,单节锂电池供电,输出170V,且也是用的类似的东洋闪光灯变压器。主控大体分为MAX668和LM3841两种,电路大同小异。查了一下价格,MAX668最便宜的才2元左右还包邮,LM3841则贵一些。就选MAX668了。电路搭好了先把MAX668的开关频率设为500KHz,变压器还是用我之前买的TTRN-0630H。实验发现变压器稍有点热但不烫手,把频率改为250KHz手再试,基本不热了。频率再高点应该也没事,我懒得试了。

3.2 保护电路的考量

高压发生器最开始是没加保护电路的,电路图长这样子。

为了说明问题,这里再说明一下恒流原理。先插入DUT,锁紧IC紧锁座,再按下测试按钮,MAX668开始工作,电流流过DUT和R15。当DUT-电压超过1.25+0.6=1.85时,D7导通,FB点电压上升。MAX668 5脚检测到以后减小占空比,输出电流减小,R15电压下降,使FB点电压维持在1.25V。当DUT电流减小时,R15电压减小。当DUT-电压低于1.25+0.6=1.85时,D7截止。在R8、R9、R12的反馈作用下,输出电压必然升高,DUT电流增大。所以通常情况下DUT的电流会稳定在1mA多一点(确切的说是不超过1mA多一点),FB点电压稳定在1.25V。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测试好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。然而玩着玩着,突然烧坏了一片MAX668。开始没太在意,以为是个意外。可是没多久又烧坏了,经过一番分析,终于找到了原因。

假如先按下测试按钮,再插入DUT会怎么样呢?按下测试按钮,MAX668工作。因为没插DUT,没有电流流过R15,DUT-为零,D7截止。在R8、R9、R12的反馈作用下,输出200V电压。此时插入DUT,假设是电容。因为电容电压不能突变,瞬间相当于短路。此时200V电压全部加在R15上。FB点电压也会瞬间达到近200V。而MAX668 5脚能承受的电压极限是6V。结果就是MAX668立马被击穿,DUT也可能会烧坏。如果DUT是二极管呢?因为二极管正向压降只有0.6V,MAX668同样会击穿。就算DUT是稳压二极管,压降最多几十伏,情况好不到哪去。这是一个巨大的缺陷,必须采样保护措施。

本人最开始的想法是在MAX668 5脚对地并联一只TVS,吸收一部分电压冲击,使MAX668有时间反应。然而查了一下常见的TVS手册,结果很失望。TVS工作电压越低,漏电电流越大。本人能找到的TVS最低工作电压是3.3V,漏电电流为百微安级,这会严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。TVS不行,只能想到稳压二极管了。稳压二极管的问题是相应速度慢,据说是微秒级。也就是说从200V的电压出现,微秒级的时间后到稳压二极管才能嵌压。结果是在其嵌压之前,MAX668就已经击穿了。本人特意查了一下常见的稳压二极管手册,均没有找到响应时间之一参数。业余条件下又没有条件测试,只能根据道听途说,按微秒级的响应时间设计电路了。稳压二极管响应速度慢,咱就通过RC延时电路,稍微拖延一下时间。保护电路见下图中的红圈。按图中元件参数,可以延缓微秒级的时间,使200V的电压不会一下子加在MAX668 5脚,进而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,恒定输出电流不至于过压。R20、C10参数本人取得比较猛,这么大的数值出现在反馈电路里通常影响电路的稳定性,这一点后边会做分析。不怕烧芯片的朋友可以把R20、C10的数值减小一些试试。

稳压二极管D9的选型这里简单分析一下。因为MAX668 5脚能承受的电压极限是6V,所以稳压二极管必须选6V以下的。表面上看,1.25V以上,6V以下都差不多。实际上太高不行,比如5.6V,因为有误差,实际的稳压值可能接近或超过6V,起不到保护作用。那低点行不行,比如3.3V?也不太好。仔细观察稳压二极管的手册会发现,其与TVS有类似特性,也是稳压值越低,反向漏电电流越大。下图是SML47xx系列塑封稳压二极管参数,3.3V的漏电电流高达100uA,而11V的才0.1uA。

另外玻封稳压二极管,漏电电流通常比塑封的小,如下图中ZMM系列玻封稳压二极管,玻封ZMM5V1的漏电电流,25度是为0.1uA,125度是2uA。而上图塑封的SML4733A,同样是5.1V,漏电电流却高达10uA。比较之下,D9最终选择了ZMM5V1。

3.3 高压发生电路稳定性的考量

如前文所述,数值较大的保护元件R20、C10,在反馈网络里会形成附加的零和/或极点,通常会影响整个反激电路的稳定性。另外反激电路通常需要做环路补偿,这里并没有做,会不会引导起不稳定,现在简要分析一下。电流反馈型反激电源功率级传递函数波特图如下所示。注意下图中红色曲线只是示意图,具体形状需要根据图中左下角的公式代入相应参数计算。公式中所需的某些参数,MAX668手册中并未提供,只此这里只能做定性分析。还有,图中的零极点频率、增益等数值还会随负载等参数变化,不是常数。

要分析其环路稳定性,还需要画出其反馈函数β波特图。假如电路中没有R20、C10这两个元件,则反馈电路为纯电阻网络,反馈函数β=R12/(R8+R9+R12)=0.0064。用分贝表示为β=20*log10(0.064)=-44dB,基波特图如下,蓝色表示β。

环路传函数为功率级传递函数与β相加,在波特图上表现为功率级传递函数曲线下移,如上图中黄色所示。黄色曲线与0dB线以-20dB/dec斜率相交,由负反馈理论可知,系统是稳定的。黄色曲线与0dB线交点处的频率即为穿越频率。可见其值很小,系统带宽很窄。带宽窄意味着动态响应差。对通用电源来说,这是很糟糕的。不过对本应用来说够用了。R20、C10的加入,必然会在β中产生附加的零极点(零极点的计算见后文),而实际测试表明系统是稳定的,那只能说明穿越频率很低,附加的零极点都在穿越频率之外,故不影响系统稳定性。
熟悉反激电源的朋友一定会问,为什么常见的光耦反馈型反激电源都做环路补偿呢?

上图为典型的光耦反馈型反激电源传函波特图,图中黑色为功率级传函,蓝色为反馈函数β,黄色为环路传函。仔细观察蓝色曲线会发现几点:
(1)曲线中有一个原点极点,一个零点,一个极点。这是做补偿用的。
(2)曲线中段是正值(而本应用中是负值)。这是因为光耦及外围元件有增益。曲线中段是正值,会使环路传函曲线总体会上移,与0dB线交点右移。如果β函数中没有那些零极点,环路传函与0dB线交点就不一定是是-20dB/dec。可见这种情况必须做环路补偿,一方面稳定系统,另一方面展宽系统带宽,改善动态响应。对于通常电源来说,这是必须的。而本应用中,反激电源工作在特定环境,无须补偿。

3.4 ICL7107供电和基准源的考量

ICL7107在基准为0.1V时可以单电源工作,不过本人担心过低的基准会降低信噪比影响读数精度,故选择了1V基准源,这就得用正负双电源了。手册里只是说ICL7107需要±5V供电,并没有说最低允许的电压是多少。而手册里给的负电源参考电路是个电荷泵,5V输入只能输出-3V多。这给本人的感觉是只要正负电源的总电压达到一定数值,ICL7107就能正常工作。按这个思路,锂电池不做升压,直接为ICL7107提供正电压,并产生一路稳定的-5V应该也能正常工作。负电压电荷泵通常没有升压和稳压的功能,因此只能考虑DCDC方案。常用的负电压的DCDC芯片并不多,本人知道的也就是MC34063了。而MC34063最高频率才100KHz,通常也就几十KHz,需要的外围电感、电容体积较大。因为正电压低于5V,还不确定ICL7107一定能正常工作。相比之下,SX1308频率高,外围电感、电容体积较小。组成Boost+负电压电荷泵,元件个数没比MC34063多几个,显然是更好的选择。有人会说,开关电源会对ICL7107造成干扰,影响性能。这个问题无须多虑,因为网上售卖的ICL7107电压表头,其负电压都是基于电感工作的。能大量售卖的东西,性能不一定好,应付一般应用也够了。为了减小开关波纹的影响,电路里还是增加了L2、L3,抑制波纹。后续的实践也证明,这个供电电路没有对ICL7107的性能造成明显的影响,读数足够稳定。

ICL7107内部有一个约6.2V左右的基准。一方面这个“约”到底是有多大误差手册没说,本人又不想用电位器手工调整。另一方面手册里说数码管的电流较大,影响基准性能。再者TL431才几分钱,索性直接用外置基准了。通常TL431的限流电阻接在阴极,这里却接在了阳极(R19),为何?

3.4 ICL7107共模输入的考量

手册里说,ICL7107的负信号输入脚INLO,单端输入时接地;差分输入时接负信号输入同时最好接COM脚(40脚),以便消除共模信号。一般的应用,电压表头和被测电路不共地,INLO接COM没问题。本应用电压表头和高压发生电路共地,INLO接COM会影响电路正常工作。因此INLO即不能接地,也不能接COM。好在INLO连接分压后的DUT-,共模电压不大,且ICL7107本身有86dB共模抑制比,共模电压对读数精度影响不大。

四、组装

按电路图焊好元件,分别调试好核心板和显示板,有几点这里说明一下。
(1)用0805 LED配合PCB开槽,实现数码管。PCB按数码管8字型开槽,LED发光面超下,反向焊。

PCB的另一面贴上导光膜。有条件可以贴专业导光膜,没条件找透光不透明的材料也可,比如白纸、不干胶、白胶带等都可以。
(2)USB插座倒栽葱插入焊盘,并焊在焊盘上。USB插座纯铜引脚易断,从废板上切下焊盘焊在USB插座上做转接,没有的话直接连线也可以。

(3)IC紧锁座引脚不够长,为此在画PCB的时候,在其原焊盘外侧多画了两排焊盘。找一块空板,切下IC紧锁座部分做为转接板,延长管脚。

(4)找块空的核心板,用双面胶将电池粘上,做为电池支架。用电钻把顶部两2个2mm的焊盘扩到3mm。本人用的电池是小米1S手机用的飞毛腿电池,只用了一年就下岗了。珍藏了10年,电力依旧强悍。

(5)将显示板、核心板、电池支架,下端用香蕉座自带螺丝固定在一起。

核心板上端用M2铜柱做支撑柱,再套上塑料隔离柱,用来支撑电池支架。

(6)找一个F4型接线盒做为外壳,扔掉盖子,将四周凸起部分铲平,IC紧锁座对位位置开槽。底下四个固定柱内侧切掉一半,中间贴好泡沫缓冲胶,做为电池舱。

(7)将固定好的三块板子放入外壳,用M4平头螺丝固定。打开开关电源,按下测试按钮,显示空载电压197V,理论值约195V,可知满量程误差约1%。

好像忘了展示焊好的PCB,这里补上。

next

楼主:
补充
这部分也比较长,不感性兴的可以跳过

5.1 计算给定变压器最高输出电压

专业开关电源设计,其流程是根据给定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,设计变压器。这里相反,变压器是指定的,购买之前需要计算能否满足给定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。反激电源有CCM、DCM两种工作模式,不同模式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对应关系不同,需分别计算。
CCM、DCM临界也须计算出来,以判断工作模式。
CCM、DCM临界方程为2*Lm*fs/R = N^2*(1-D)^2。
CCM稳态电压增益为M = Vo/Vi = D/(N(1-D))。
DCM稳态电压增益为M = Vo/Vi = D/sqrt(2*Lm*fs/R)。
式中Lm为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,fs为开关频率,R为负载电阻,N为变压器初级与次级匝数比,D为占空比。解方程1可求出负载R的临界值,负载电阻大于此值为DCM模式,小于此值为CCM模式。

本应用中给定参数为,最低输入电压3V,输出最高200V/1mA。200V/1mA对应负载电阻200KΩ。为留出富裕量,取200V/2mA=100kΩ。根据电路图,反馈电阻为R8+R9+R12=1.3MΩ+1.2MΩ+16KΩ=2.516MΩ,即空载时负载电阻为2.516MΩ。MAX668最大占空比的最小值为0.85。TTRN-0630H变压器N=1/15,Lm=20uH,fs=250KHz。根据上述信息,写出MATLAB代码,分别计算出CCM/DCM临界负载电阻R,CCM模式100K负载电阻对应占空比D,也计算出DCM模式负载电阻在一定范围内对应的占空比D。如果占空比小于0.85并有一定富裕量,则认为该变压器可以满足需求。

% 画flyback电路占空比D与负载电阻R关系曲线

clc; clear;
M = 200/3;               % Vin=3V,Vout=200V
fs = 250e3;              % 开关频率250KHz
Lm = 20e-6;              % 变压器初级电感20uH
R = 3000 : -10 : 100;
R1 = R*1e3;

% DCM模式,依据:M = D/sqrt(2*Lm*fs/R)   M为flyback增益(Vout/Vin)
% Lm为变压器初级电感,fs为开关频率
D = M*sqrt(2*Lm*fs./R1);
plot(R, D);
xlabel('负载电阻(kΩ)');
ylabel('占空比');

% 计算100KΩ负载电阻对应的占空比
D1 = M*sqrt(2*Lm*fs/100e3);
fprintf('100KΩ负载电阻对应的占空比D=%f\n', D1);

% 计算flyback CCM/DCM边界
% K = 2*Lm*fs/R = N^2*(1-D)^2;
N = 1/15;
Dmax = 0.85;
R2 = 2*Lm*fs/(N^2*(1-Dmax)^2);
fprintf('CCM/DCM边界 R = %f\n', R2);

运行以上代码,得到结果

可见,CCM/DCM临界负载电阻为100KΩ,本应用中工作模式为DCM,且占空比有足够富裕量,TTRN-0630H这款变压器满足需求。

5.2 高压发生电路保护元件产生的零极点计算

根据电路图可知,R20、C10连接点为反馈信号。R20、C10串联后与R12并联,再与R8、R9串联。传递函数β为C10对地电压与R8上端对地电压之比。为了求出C10对地电压,可设R8上端对地电压为1,根据电路结构可求出FB点对地点压,再根据FB点对地点压即可求出C10对地电压。因为假设R8上端对地电压为1,所以此电压就是β。为了避免枯燥繁琐的分式多项式整理,用Maxima辅助整理,写出脚本:

/* 耐压测试仪V2反激电路反馈网络零极点计算 */
Xc10 : 1/(s*C10);        /* C10复阻抗 */
Xs1 : R20+Xc10;          /* R20与C10串联复阻抗 */
Xp1 : R12*Xs1/(R12+Xs1); /* R20与C10串联,再与R12并联的复阻抗 */
Xs2 : R8+R9+Xp1;         /* R20与C10串联,再与R12并联,整体再与R8、R9串联的复阻抗 */
Vfb : Xp1/Xs2;           /* FB点对地电压 */
beta : Vfb*Xc10/Xs1;     /* C10对地电压,即β(因为设定R8上端对地电压为1)*/
beta1 : ratsimp(beta);   /* 对β整理化简 */
n : num(beta1);          /* β分子 */
d : denom(beta1);        /* β分母 */
solve(n, s);             /* 求零点 */
solve(d, s);             /* 求极点 */

运行脚本得出β传函数:

该传函没有零极,有一个极点:

手工整理得:(R8+R9+R12)/{C10*[(R12+R20)*(R8+R9) + R12*R20]}
用MATLAB代入元件参数
clc;clear;
R8=1.3e6;
R9=1.2e6;
R12=16e3;
R20=100e3;
C10=100e-9;
(R9+R8+R12)/((C10*R20+C10*R12)*R9+(C10*R20+C10*R12)*R8+C10*R12*R20)

得出极点频率为86.2826,这是角频率,除以2π才是Hz,有点恐怖,我是不是算错了!?

6.3 高压发生器MOS管漏源峰值电压计算

反激电路主MOS管断开时,其漏源承受的峰值电压Vds由3部分组成,Vinmax、Vor、Vspike。

Vinmax为最高输入电压,本应用中为4.2V。Vor为变压器次级反射到初级的电压,其值为Vor=(Vo+Vd)*N。Vo为输出电压220V,Vd为整流二极管压降,N为变压器初级与次级匝数比。计算得Vor=13.3V。Vspike为变压器初级漏感Lleak与MOS漏源寄生电容Coss谐振产生的尖峰电压。Vspike=sqrt(Lleak/Coss)。TTRN-0630H初级漏感Lleak为700nH,AO3400漏源寄生电压Coss为100pF。代入参数得Vspike=84V。MOS管承受的峰值电压Vds=4.2+13.3+84=101.5V,远超AO3400漏源极限电压30V,必须加尖峰吸收电路。网上开源的辉光管升压电路几乎都没有尖峰吸收电路,本人认为应该加上。

5.4 反激变压器发热问题

前边说过,TTRN-0630H这颗变压器,频率1.2MHz时特别烫手、500KHz时微温、250KHz时几乎不热。开始本人以为是其磁芯不适合高频,将其初级当电感接入XS1308 Boost电路,次级悬空,结果变压器几乎不热。然后做了一些对比。
当变压器用时迅速烫手,频率1.2MHz,输入3.5V。输出200V*1mA=0.2W,忽略效率输入电流为57mA。
当电感用时不热,频率同样1.2MHz,输入3.5V。输出7V*220mA=1.54W,忽略效率输入电流为440mA。
变压器发热说明损耗高,损耗分为铁损和铜损。铁损为磁芯损耗,铜损为线圈直流电阻损耗和趋肤效应损耗。
磁芯损耗与频率f,磁通摆幅△B,磁芯体积有关。同一个变压器,磁芯体积是一定的,同样是频率1.2MHz,当变压器用发热,当电感用不热,只能是磁通摆幅△B不同。
而△B=L*△I/(N*Ae)。式中L为电感,△I为电流摆幅,N为线圈匝数,Ae为磁芯面积。稳定状态时,变压器磁通增量和减量应该相等。初级线圈导通时磁通增加,次级线圈导通时磁通减小。因此用初级线圈参数即可算出磁通摆幅△B。不管是做变压器用还是做电感,磁芯面积Ae、线圈匝数N,电感L都是一样的。这样磁通摆幅△B只与电流摆幅△I有关。当变压器时输入电流为57mA,当电感时为440mA。这两个值虽不能等价于电流摆幅,可也应该与电流摆幅密切相关。那问题就来了,当电感用时电流摆幅大却不发热,当变压器用时电流摆幅小却发热。难道发热主要是由次级线圈的趋肤效应引起的?可主观感觉1mA电流,趋肤效应也不至于让变压器烫手吧,这得多大的损耗啊!再有,如果真是趋肤效应导致,那次级线圈只会比磁芯更热。磁芯都烫手了,线圈是不是快烧了!本人大脑里的CPU也快干烧了,熟悉反激变压器的朋友说说。

5.5 常见问题

Q1. 耐压试仪原理
Q2. 测耐压会不会损坏DUT本人不是相关领域专家,只能给出通俗但不严谨回答。
A1. 可以把DUT(比如电容)当成PN结或稳压二极管,当其两端电压小于耐压值时绝缘电阻很大。当电压接近耐压值时绝缘电阻迅速变小,漏电电流迅速增大。此时为软击穿状态,如果不限制电流,DUT便硬击穿而烧坏。所以一个高内阻高压直流电源,配合电压表头,便是简单的耐压测试仪。漏电电流的取值将影响耐压值的测量结果。至于漏电电流多大合适,不同的元件应该有不同的要求。本应用取1mA多一点是为了照顾爱好者常用元件,不一定适合专业测量。
A2. 钽电容过压会起火燃烧。LED反向过压会不会损坏与具体元件有关。比如,m3直插LED:红色、黄色反向过压没问题,绿色、蓝色反向过压必烧。

next

网友:
只有200V有点低了

楼主:
效果展示

5.1V稳压管

楼主:
一些主要元件价格

网友A:
做得漂亮,,花了58元在咸鱼上买了一个,挺实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得漂亮,,花了58元在咸鱼上买了一个,挺实用的。

应该是3000V,电压电流可调的那款吧,期待看到拆解的帖子

网友B:
楼主厉害。看见这头像就想起了,矿坛你好多帖子我都收藏了,然后那个sb论坛禁言就算了,所有禁言的人回帖都会隐藏,想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厉害。看见这头像就想起了,矿坛你好多帖子我都收藏了,然后那个sb论坛禁言就算了,所有禁言的 ...

其实这事挺好的,要不天天总想在网上闲扯淡。从那以后我每天花上上网上的时间大大减少,空余时间更充裕了。我还得感谢他呢。

网友:
楼主弄点套件卖吧

网友:
支持10楼,看着舒服

网友:
做的漂亮,养眼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,讲的很详细,都可以量产了。

网友:
做的挺漂亮就是电压有点低

网友:
技术不 错,做的很漂 亮又实 用

网友:
比较专业的工具,制作手艺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