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解对比公牛和西门子86插座谁更强

楼主(2024-04-04):
虽然两款都很不错,
公牛的都是卡口式安装,很难拆开。触片已确定是黄铜镀镍。正常家用也是没问题的。
西门子是4颗螺丝固定,简单粗暴。触片紫铜很厚,对比公牛的黄铜成本更高。
无论从做工和用料公牛逊色于西门子。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参考一下价格吧,单看材质应该西门子的贵些

网友:
爆拆过西门,铁锤没砸开,黑色塑料强度相当高,最后只用上烙铁。

网友:
公牛家用还是不错的选择,工业上都不让用公牛的,一般选择正泰,西门子,施耐德!

网友:
确实使用不超负荷差不多

网友:
应该不是紫铜 紫铜强度低 不耐磨损

网友:
西门子,好的。知道。

网友:
多少钱一个

网友:
是磷青铜    紫铜还不如黄铜耐用

网友:
好象是一种青铜合金。。。

网友:
磷青铜和铜镀镍

网友:
尼姑与和尚区别,都是出家的,本质上没啥区别,都是好货,哪个便宜撸哪个,但个人觉得镀镍的实用性更强,可以与铝插头使用

网友:
西门子这货好看但容易松动

网友:
10A电流负荷都足够用了,西门子的还容易买到山上的货

网友:
用卡尺测测铜片厚度

网友:
拿出游标卡尺测厚度

网友:
西门子很多山货,不小心就中招了

网友:
不大可能是紫铜吧!紫铜较软,基本上也没啥弹性。

网友:
墙插座、开关一般质量都不错,感觉比那种带线的插座质量好。

网友:
自用插座还是选靠 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