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ther] 对SLC的BT追求,大婶再玩5块钱的4G全新SLC

楼主(2024-04-04):
对SLC的BT追求,大婶再带小朋友玩5块钱的4G全新SLC

芯片名称:三丧 KLM8G1GETF-B041

敲黑板了,小朋友们打开三丧数据手册!
第一行!三丧emmc支持SLC mode!

第二行!很贴心的告诉那些数学是0分的小朋友!每32M的SLC要消耗64M的MLC空间!

接下来。。。

开发板:京X东矿渣老母鸡re sp 01B,拆除emmc!某鱼20包邮

买的三丧给他焊上去!

然后!软件!

软件叫MMC-Utils。
编译OPENWRT的时候给他加上!

软件的命令就叫mmc

看一下帮助啊,有两个东西引起注意

        mmc extcsd read <device>
                Print extcsd data from <device>.

意思是读取EMMC的信息。看信息当然非常有用了。

        mmc enh_area set <-y|-n|-c> <start KiB> <length KiB> <device>
                Enable the enhanced user area for the <device>.
                Dry-run only unless -y or -c is passed.
                Use -c if more partitioning settings are still to come.
                NOTE!  This is a one-time programmable (unreversible) change.

意思是设置加强区(就是SLC区)的大小。
这里注意了命令还有安全功能。如果是-n的话是模拟操作,不做真实操作。测试很有用。
底下还有一行警告!这是OTP操作,以后不能改回MLC了!

操作实操:
输入

mmc extcsd read  /dev/mmcblk0

返回(!很长的内容已经节选!)

Max Enhanced Area Size [MAX_ENH_SIZE_MULT]: 0x0001d2
i.e. 3817472 KiB

意思是加强区最大大小是3817472 KiB(就是我想做全盘SLC的大小)

先试一试,不真实写入,输入

mmc enh_area set -n 0 3817472 /dev/mmcblk0

输出没有报错

再来:

root@OpenWrt:~# mmc enh_area set -y 0 3817472 /dev/mmcblk0

命令输出:

Enhanced User Data Area Size [ENH_SIZE_MULT]: 0x0001d2
i.e. 3817472 KiB
Max Enhanced Area Size [MAX_ENH_SIZE_MULT]: 0x0001d2
i.e. 3817472 KiB
Done setting ENH_USR area on /dev/mmcblk0
setting OTP PARTITION_SETTING_COMPLETED!
Setting OTP PARTITION_SETTING_COMPLETED on /dev/mmcblk0 SUCCESS
Device power cycle needed for settings to take effect.
Confirm that PARTITION_SETTING_COMPLETED bit is set using 'extcsd read' after power cycle

提醒你彻底断电之后让他生效

拔电重启以后8G已经变4G了

记得重新分区格式化

大婶我懒得拆下来上读卡器测了!

网友:
这太专业了,看不懂

网友A:
给朋友在臭鱼买 了几片16G 的东芝 EMMC,应该是MLC的.
到手装机一看竟然是8GB,
查了下PDF,原来可以配置为 enhance 模式?
特意拿起开发板,尝试改 ext_csd 却总不生效,后来发现小字, SLC模式 是一次性的

卖家真的狗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朋友在臭鱼买 了几片16G 的东芝 EMMC,应该是MLC的.
到手装机一看竟然是8GB,
查了下PDF,原来可以配置为 en ...

卖家是拆机骗你的,但是如果emmc被用在树莓派4之类的情景,mlc写个几年就gg了,原用家肯定要设置enhance mode的。

网友:
么有卖的精

网友B:
不明觉厉

楼主修复京X东矿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明觉厉

楼主修复京X东矿渣?

抱歉这次这个玩法确实有深度,你没领会到,3楼的朋友他就懂了,他以前都见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抱歉这次这个玩法确实有深度,你没领会到,3楼的朋友他就懂了,他以前都见过。 ...

我是小白,不要骗我

网友:
唉 真不知道这么说了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抱歉这次这个玩法确实有深度,你没领会到,3楼的朋友他就懂了,他以前都见过。 ...

这是把矿渣当开发板用了的意思吗?用来配置EMMC的是SLC还是MLC之类的

网友:
厉害
感谢楼主分享
俺也在俺的ax5 jdc上试一下看看这个命令能不能读一下俺的EMMC的寿命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卖家是拆机骗你的,但是如果emmc被用在树莓派4之类的情景,mlc写个几年就gg了,原用家肯定要设置enhance  ...

卖家页面有说明是 拆机包好.
THGBMBG7D2
就是没有说明是16GB... 只能说暗藏一个大坑吧.

---
说一嘴,其实MLC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耐用.
尤其是emmc  我见过太多坏的mlc了,点名三惺emmc !
nand 还好,坏块多还能重开卡,emmc 那就是真G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卖家页面有说明是 拆机包好.
THGBMBG7D2
就是没有说明是16GB... 只能说暗藏一个大坑吧.

唉,你也看到了,闪存区很多人还敢用TLC,因为他们没有用过一个东西:树莓派。。。
这玩意3个月就搞坏我一张TLC ,京东都不给包换了,直接退一部分钱(京豆)了事。
树莓派就是,硬改以后装emmc,mlc,只能用几年必挂的那种存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唉,你也看到了,闪存区很多人还敢用TLC,因为他们没有用过一个东西:树莓派。。。
这玩意3个月就搞坏我 ...

感觉是树莓派写入策略有问题+使用小容量的原因,我的win平板本身64GB emmc,不知道什么C的,估计是MLC,然后自行换的256GB闪迪,妥妥的TLC,7X24小时不关机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也小三年了,一直丢在工位上当中转服务器现在依然健在,倒是我领导的杂牌TLC SSD被熬死几个了、、、、

网友:
这玩意的两个4m的boot区能不能挂载,然后有点用呢?

网友:
好深奥,看不懂,但还是给你点赞。

网友:
看得一头露水。

网友:
就是用双倍MLC模拟SLC,速度够快,但是理论寿命是原MLC的一半,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