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 乐橙71排线断

楼主(2024-04-04):
一个乐橙摄像头坏了,售后只能150换新,嫌贵,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,初步判断是设计缺陷造成尾线异常磨损,外壳内壁不光滑,排线过短,造成疲劳造成

网友:
排线单买不合算

网友:
价格真的呵呵

网友:
感觉是不是换硅胶线好一点?

网友:
tp的监控,线束会摸润滑,相对好一些

网友A:
自己修又省 钱了

网友:
一根一根焊接!!!!

网友:
剪断加长排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修又省 钱了

也不会十分耐用。

网友:
8楼的办法一劳永逸!

网友:
把转动的功能全部关了,有些摄像头有自动追踪的功能,这个功能就是加速排线磨损的,不让转,固定一个机位,观看时人工转动,这就行了

网友:
换新线,然后包裹好

网友:
换成多芯柔性电缆,更耐弯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