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小米洗手机电源改装

楼主(2024-04-04):
小米洗手机电源要用4节5号电池,原装
电池用完后换了4节双鹿5号电池,没想
到用了几次后顶部白灯转黄灯,表示电
池电量不足。
参考了电吹风吹热顶部,用小号一字
起子从电池边的孔穿过去后,轻轻敲
了几下,顶部被顶起,然后逐渐撬开
顶盖(无损拆机)。
电池仓红黑2插线用尖嘴钳夹起,用
USB电源线从电池盖(打孔)穿过后
按对应颜色绑在电源柱,然后电源
胶布绑定,再插回原来电池盒底的
接线柱
再安装好4节电池,拧回电池盖,接
上下面的洗手液盒,插上USB电源
(尽量用5V~2安倍的电源),这样
使用就不会再亮黄灯了。

网友:
这是个好办法

网友:
电源直充电池咋感觉不对劲呢

网友:
这种东西如果 不考虑移动性,就是固定电源。

网友A:
不装电池直接用电源供电不行吗

网友B:
好方法,就是以后不能敞开移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装电池直接用电源供电不行吗

不安装电池,要闪黄灯,估计充电器的功率不够。本来就是因为4节双鹿要常闪黄灯,买小米电池性价比不高,用废旧充电器改装,让电动机功率充足,打洗手液量多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方法,就是以后不能敞开移动了。

本来就是放在水池边,基本不动地方,不过可以移动呀,里面有4节电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装电池直接用电源供电不行吗

我现在就是担心电池装着,电源也加着,万一电池爆炸着火怎么办?4节电池是6V,充电器是5V,希望不会有安全隐患,好在现在正常,洗手机没有发热。

网友:
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一般不错。

网友:
这个位置电池

网友C:
我是2节14500铁锂电池+2个置位筒,解决问题。大约用完2瓶水后充一次电。

网友:
可以换成锂电池。。。谢谢分享

网友:
变成插电式的了

网友D:
接线端子那儿好歹焊点锡,坛友都建议改成内置锂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2节14500铁锂电池+2个置位筒,解决问题。大约用完2瓶水后充一次电。

用14500铁锂电池3V+3V就不会闪黄灯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接线端子那儿好歹焊点锡,坛友都建议改成内置锂电

改锂电没有充电电路,会不会更危险?买了锂电,成本就又上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是2节14500铁锂电池+2个置位筒,解决问题。大约用完2瓶水后充一次电。

14500的充电电池拿出来充电?

网友:
估计电池不行,,我的感觉还可以啊,,还有个pro的内置电池了

网友:
这块绿板是换过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