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萤石云监控还能改录像机录像吗?

楼主(2024-04-04):
19年买了4个萤石的C3W监控摄像头和X5C硬盘录像机,当时这4个摄像头都能通过录像机存储监控录像,而且能存储3个月左右的录像。现在还想增加2个萤石的摄像头,查了一下,都说所有的萤石摄像头只要是2021年4月以后的均不支持关联录像机,也不能与海康威视录像机进行关联。只能通过内存卡或者云服务存储录像,这个太坑了,内存卡虽然不是很贵,但是存储时间肯定比不上硬盘录像机的,性价比不高。
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将摄像头的录像存储到本地硬盘录像机中?

网友A:
你买21年4月之前生产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买21年4月之前生产的啊

你没看贴吧?我19年是买了四个摄像头,录像机是8通道,现在准备再加两个摄像头,但新的摄像头不能加进录像机。

网友:
如果真是2021之后的不能加入硬盘录像机,那只能去找旧款的,可以去闲鱼看看

以前萤石摄像头有的固件是支持NAS的,直接在路由器上接一个硬盘,连硬盘录像机都省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没看贴吧?我19年是买了四个摄像头,录像机是8通道,现在准备再加两个摄像头,但新的摄像头不能加进录 ...

你没明白我说的,你说新的摄像头不能加入录像机,那你去买二手的老摄像头就可以了

网友B:
可以的,萤石云摄像头按这样设置后,在海康录像机里用RTSP协议添加,缺点就是录像机里面不能控制云台和对讲。
【打开RTSP功能临时方法】
手机APP:萤石云APP--我的--工具--局域网设备预览--选中IPC--设置--更多设置--本地服务--打开RTSP开关(并非所有IPC局域网设备预览设置中都有“更多设置”);
萤石工作室:萤石工作室——选择IPC 高级配置——网络——常用 进入页面自动打开RTSP;

网友C(2024-10-21):
引用 网友A:
你买21年4月之前生产的啊

怎么知道设备是否21年前生产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怎么知道设备是否21年前生产的?

机身有个标签纸,写着序列号的那张纸,有个地方写着一个4位数的日期,比如写着0420,就是20年4月生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,萤石云摄像头按这样设置后,在海康录像机里用RTSP协议添加,缺点就是录像机里面不能控制云台和对讲 ...

不能控制云台还怎么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机身有个标签纸,写着序列号的那张纸,有个地方写着一个4位数的日期,比如写着0420,就是20年4月生产 ...

1119的为何也无法加到海康录像机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没看贴吧?我19年是买了四个摄像头,录像机是8通道,现在准备再加两个摄像头,但新的摄像头不能加进录 ...

报错信息是什么?

不在线(网络异常)   么?

楼主:
IP通道加载不出来,录像机也搜不到摄像头,后来重置了录像机,重新添加就可以用了。但是新买的H9C摄像头就没办法添加进去,不支持录像机,插了一张256G的卡,只能录七天左右的视频,录像时间太短了。准备淘汰了,双11准备全部更换海康的摄像头和录像机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IP通道加载不出来,录像机也搜不到摄像头,后来重置了录像机,重新添加就可以用了。但是新买的H9C摄像头 ...

你准备抛弃萤石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IP通道加载不出来,录像机也搜不到摄像头,后来重置了录像机,重新添加就可以用了。但是新买的H9C摄像头 ...

海康是不是没有类似H9C这样的摄像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海康是不是没有类似H9C这样的摄像头?

海康的HK-Q2S8DM,和H9C差不多,都是双摄像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准备抛弃萤石么?

以前那个是200万像素的,也用了5年多了,现在新的萤石摄像头不能用录像机,不想用了,统一一种就可以了

网友:
萤石还有这个福利,要试试

网友:
会损失掉某些功能

网友D:
萤石插卡的那种吧,新的都不能接入海康录像机了,
以前的用着,再往录像机上加4个海康的摄像头就行了,海康的摄像机录像机都能用萤石云查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萤石插卡的那种吧,新的都不能接入海康录像机了,
以前的用着,再往录像机上加4个海康的摄像头就行了,海康 ...

以前的就是4通道的录像机,加不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