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2258XT跑RDT出现个Vdt Error是什么鬼啊?

楼主(2024-04-04):
今天跑2片旧硬盘的板子,都是出现这个问题,以前从没见过,新手,求大佬指点!
颗粒是 29F01T2ANCMG4 x 2 + 29F64B2AMCMG4 x 1 混贴,原来开的 L06B_B0KB 480G,现在想转回 L06B 320G,难道不能这么开?

楼主:
忘记贴CE图了,补上

楼主:
自己顶下!有没有人知道的啊?

网友:
这个主控很好量产,多去逛逛。。。

网友:
rdt跑太低了吧

网友A:
没啥影响。好像是电源电压不稳的意思,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啥影响。好像是电源电压不稳的意思,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别的。

我也是这么觉得,然后一个个递减版本往前用,到某个S版的突然就可以了,相同的RDT设定,太诡异了,反正现在也算开好了。谢谢!

楼主:
后来我设置40也是一样,应该不是设置太低,后来用低版本的RDT就过了,可能太新的固件不能用!

网友:
白片rdt跑要在45-5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这么觉得,然后一个个递减版本往前用,到某个S版的突然就可以了,相同的RDT设定,太诡异了,反正现 ...

这种情况碰见过几次,其实就是USB接头或者sata接触不良,拿个橡皮把接头多擦几次就行,了。有的可能是主板的某个电压偏差有点大。实际没啥影响。

网友:
来学习了   搞了几天没搞定  一有时间就来翻贴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