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散热用的热管,有没有使用寿命?

楼主(2024-04-04):
假期没事收拾电脑。2019年买的X390,平时用的不多,但基本上常年开机待机。
最近发现风扇太吵了,清理了风扇,也换了硅脂,但改善不大。下一步基本就是换散热模组了,主要就是风扇和热管。

网友:
有 等你取完经回高老庄热管就该换了

网友:
再来就是换水冷了?我不玩游戏,风冷用了好多年了,也没去看温度

网友A:
热管?如果没有腐蚀,那应该是永久寿命的

网友:
理论上热管内部损耗可忽略不计,但外部看环境了

网友:
不漏可以一直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热管?如果没有腐蚀,那应该是永久寿命的

可能会渗漏把

网友:
漏了就坏了

网友:
漏了会坏,不过我有用了快13年的,散热能力还是很好,就是没有新平台的扣具,只能淘汰了

网友:
主板一般是垂直于地面的,散热器的重量基本就靠散热器底座上那几根铜管支撑着,时间长了管子怎么可能不出问题

网友:
热管没有寿命一说,但风扇有使用寿命。

网友:
有可能会缓慢的泄漏,然后就没有效果了

网友(2025-05-12):
外观完好可以一直用,风扇要换

网友:
我想肯定会泄露的,就看泄露量了,好的得几十年吧,不好的漏得快

网友:
热管里是啥?变压器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