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80年代计量实验室用的指针万用表MF10

楼主(2024-04-04):
这是80年代前各单位计量实验室必备的指针万用表。

网友:
拆开看看内部啊

网友A:
MF14,和MF10的设计是两个极端,一个是高精度低内阻,一个是高内阻,精度一般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F14,和MF10的设计是两个极端,一个是高精度低内阻,一个是高内阻,精度一般 ...

低内阻对测量电流有利,高内阻对测量电压有利。

网友B:
计量实验室不用这种表,这最多也就是工厂计量室用的。其实即便是工厂计量室主要用也不是上四的表而是上二的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计量实验室不用这种表,这最多也就是工厂计量室用的。其实即便是工厂计量室主要用也不是上四的表而是上二的 ...

这两块表就是机械工厂计量室用的,工厂破产改制给了个人变成民营企业,计量室就没有了。

网友:
以前的老式表,灵敏度很高,就是蛮大

网友C:
计量实验室用的MF18吧!MF10不够格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计量实验室用的MF18吧!MF10不够格吧

机械制造的工厂,计量室对万用表要求不是过严,比MF10精度高,超好的万用表都需要向五交化公司订货,还要长期等待。

网友:
我看见一个给卡车换大线总成的用这个表查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两块表就是机械工厂计量室用的,工厂破产改制给了个人变成民营企业,计量室就没有了。 ...

机械制造工厂的计量室不以电学设备为主,不能作为典型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