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换线的表笔很满意

楼主(2024-04-04):
测了一下换的14AWG硅胶线和换镀金灯笼头表笔表现很满意,测了一下毫欧,基本在13毫欧

网友A:
铜芯多少平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铜芯多少平方?

换的14AWG的硅胶线

网友B:
我对它内阻没意见,但是那个材质太容易缠一起了,不好用,等忍不住了估计还是要换

网友:
表笔阻值其实不重要,重要的是软和结实,一到冬天使用体会太重要了,

网友:
还是可以的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对它内阻没意见,但是那个材质太容易缠一起了,不好用,等忍不住了估计还是要换 ...

别的线太硬了冬天硬邦邦还容易坏

网友:
自己动手都不满意,那就无解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对它内阻没意见,但是那个材质太容易缠一起了,不好用,等忍不住了估计还是要换 ...

对,线材很软很容易缠绕在一起,以前用单层硅胶线做的表笔线也容易缠绕在一起,准备用双层硅胶线试试。9.8元这个表笔看重的就是笔杆,插头尾部伸出来太长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对,线材很软很容易缠绕在一起,以前用单层硅胶线做的表笔线也容易缠绕在一起,准备用双层硅胶线试试。9. ...

双层硅胶线比较舒服点,我也很想自己做,插头线买了几百块,就是适合diy的表笔比较少

网友:
质量好的硅胶线,并不容易缠绕在一起,只有那种Q弹的劣质硅胶线比较容易缠一起

网友:
我用的胜利表笔电阻40多毫了,好笔用不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双层硅胶线比较舒服点,我也很想自己做,插头线买了几百块,就是适合diy的表笔比较少 ...

双层硅胶线比较贵,单层14awg的也够用

网友:
还是可以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对,线材很软很容易缠绕在一起,以前用单层硅胶线做的表笔线也容易缠绕在一起,准备用双层硅胶线试试。9. ...

我是比较看中笔杆和香蕉头,能换线的矮的香蕉头几乎没有,装包里都太高了

网友:
喜欢玩的就是不一样,对表和表笔要求就是高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比较看中笔杆和香蕉头,能换线的矮的香蕉头几乎没有,装包里都太高了 ...

是的,现在能找到的直角香蕉插头都比较高,这个表笔带的插头要矮很多

网友E:
TL75 真硬啊,这都20度了,还和冬天一样硬,卷曲着, 不过在工业现场还真得这么质量的

6位半玩具表送的表笔很软,晃一下就抖一抖,但是只能测测电子线路吧

考虑到表的本身重量和体积,只能说还算般配

玩电子线路,表笔怎么舒服怎么选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TL75 真硬啊,这都20度了,还和冬天一样硬,卷曲着, 不过在工业现场还真得这么质量的

tl75线是比较硬,但摸上去就是给你一个安全的感觉,我觉得不好的一点就是笔杆太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