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求助老交流电焊机改点焊机

楼主(2024-04-04):
最近一直想弄个点焊机用,这种老焊机好改不,看最稳定安全的还是变压器改造,用微波炉变压器,不过看有说焊点发黑的

网友:
好改,次级重绕,有5v左右的电压就可以,初级减5圈,买个时间控制器加大功率双向可控硅控制初级,还有你家的空开和入户线要能能抗的住。

网友:
看你焊什么,然后才能确定怎么改,这种电焊机可以改成点焊机,碰焊机,氩弧焊,碳阻焊

网友:
点焊,一般是低电压大电流,电焊机60V左右的电压太高了,5V左右为好,电流2000A左右

网友:
功率太大了,还是微波炉变压器合适

网友:
没必要改把

网友:
楼上说的都太复杂,本来就是擦弧焊机,哪需要拆线圈改,把你需要的次级重新绕上去就行了,加上可控硅控制器,拆掉可控硅控制器就是电焊机,接上可控硅控制器就是点焊机

网友:
别拆,保留电焊功能,在次极加个抽头就可以了,估计一圈就够了

楼主:
新手,只想做个电池点焊机,自己网上买了个用电池的,效果不好,刚好公司扔着个这个,心思同样是变压器,看看能不能用,微波炉的现在净铝的,而且好像对功率也要求,900的都不一定点好,焊点大,发黑,

网友:
在次级上绕两三圈 不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