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as最费钱的就是硬盘了,有没有便宜的方案呢?

楼主(2024-04-04):
服务器上的那种sas硬盘,好像价格很便宜,容量还比较大,不知道如何能用在nas上?是不是买个接口转接板就行?

网友:
好转接卡才行,许多不稳定。带宽好直接搞网盘了。

网友A:
得看你NAS用什么架构,X86的最简单,加阵列卡或者通道卡就能用,其他的NAS得看有没有SAS接口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得看你NAS用什么架构,X86的最简单,加阵列卡或者通道卡就能用,其他的NAS得看有没有SAS接口。 ...

SAS盘功耗会不会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AS盘功耗会不会高?

还真有可能

网友:
SAS盘 一般比同型号的sata热
然后上这种基本都要上阵列卡 lsi2308之类的 也很热
还需要专门的转接线 不过sas的向下兼容sata
功耗具体没有实测过
你要是想玩玩的话 去搞日立的sata的4T矿渣清零盘吧

网友:
买网盘。网盘便宜量大。只要不存敏感数据

网友:
sas卡的功耗一般都挺高的,一张卡就有10W……再就是服务淘汰的sas硬盘通电时间一般也都不短了……

网友C:
我有一个蜗牛A款的矿渣,看背板接口是可以插SAS硬盘的,但是没有SAS硬盘去试验,不知道能不能用,有大佬试过没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一个蜗牛A款的矿渣,看背板接口是可以插SAS硬盘的,但是没有SAS硬盘去试验,不知道能不能用,有大佬试 ...

你这想法是不行的

网友D:
我现在都买服务器退役的SATA盘,新的确实太贵了。
买回来每个victoria全盘扫一遍,一共买了5个了,目前还没翻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都买服务器退役的SATA盘,新的确实太贵了。
买回来每个victoria全盘扫一遍,一共买了5个了,目前还没 ...

数据才值钱,我只相信JD自营硬盘
之前PDD上买了片8T的,比JD便宜200多,说是全新国行全国联保,回来一查SN说都过保了,出厂三年了。硬盘倒是正常在用,投诉了下卖家直接给我只退款了。现在硬盘也没有什么问题,不过也不敢做主力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数据才值钱,我只相信JD自营硬盘
之前PDD上买了片8T的,比JD便宜200多,说是全新国行全国联保,回来一查S ...

经常用工具检查硬盘健康状态,使用RAID模式,什么硬盘,问题都不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