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BOW099蓝牙无线折叠键盘拆解

楼主(2024-04-04):
键盘型号:BOW099,连接方式:蓝牙,特色可折叠键盘,和Ipad配合使用绝佳。

折叠状态

打开状态

背部红框为转轴外框

背板内侧的两竖排螺丝一一去掉,上下用卡扣固定,小心撬开

键盘内部做工,中间的锂电池,型号302535,210毫安,可以自行更换同款或者更大电量电池,厚度不能变。

网友A:
长久了,会不会折叠坏了

网友:
这个好玩啊

网友:
折叠键盘不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长久了,会不会折叠坏了

坏了才能促进消费,提高鸡的屁,搞活内循环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长久了,会不会折叠坏了

正常使用折叠没事,就是电池放久了要嘎

网友:
我的也是099,螺丝都拆下来了。但是顶部state灯的部位像是被胶水粘住了打不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正常使用折叠没事,就是电池放久了要嘎

我的就是电池噶了,拆了螺丝还是打不开。。

楼主(2024-05-04):
我最后换了电池,也复活了,然后组装时候折叠的支架弹簧丢失,折叠不管用类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4-11-26):
我的排线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