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机械键盘一个很大优势是,很难坏

楼主(2024-04-04):
机械键盘不像薄膜键盘,下面的弹性接触膜很容易坏,也很容易脏。脏东西容易通过键位之间的缝隙落到电路板上。
机械键盘的触点在键里,都是密封的,脏东西进不去,而且即使键坏了也可以单独更换一个键,整个键盘使用寿命很长。

网友:
我就坏了两个,都是串键,串的轴拔了还是串,是不是主控的问题后来又买了个双飞燕的光轴

网友:
也不耐用  老是反应慢

网友:
我的薄膜键盘天天用,快十年了,也没坏。

网友:
观点鲜明,独特,引人深思

网友:
机械键盘太吵了,还是贵点那种薄膜安静好用。

网友A:
抛开价格谈无故障运行时长,那和耍流氓无异。拿机械键盘的价格去买一个薄膜键盘,正常情况下,薄膜键盘要耐用的多。
要知道,键盘一开始就是机械键盘,就是因为机械键盘缺点太多,才研制的薄膜键盘。
之所以给有些人的印象是薄膜键盘不如机械键盘好用,原因无外乎1是:人云亦云,自己长的小脑袋不爱思考;2是:用烂大街的、价格低廉到厂家都亏本的薄膜键盘去和2、3百元的机械键盘去比较。
机械键盘最大的原罪就是:触点磨损快,键程长,噪音大。诚然,都可以通过技术的更替与迭代去改善。但恶心人的是:有些人就喜欢把这些缺点当成心头好。这就和那些飞车党喜欢炸街一样-----厂家辛辛苦苦通过技术手段尽量降低排气管噪音,炸街仔想着法的弄大噪音。
当然,我并不排斥机械键盘,但我从来不用它。
无意和机械键盘爱好者去嘴炮哪种键盘好与坏,我觉得我说服不了他们。毕竟他们的一句:“我就是喜欢!”,就足以让我的这段文字灰飞烟灭!
再次申明:不针对任何坛友,我个人是求同存异的。

网友:
我的机械键盘就坏了,刚开始还行后来长时间不用,再用很多键子都半失灵或不灵,现在一直用的薄膜键盘坏了直接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抛开价格谈无故障运行时长,那和耍流氓无异。拿机械键盘的价格去买一个薄膜键盘,正常情况下,薄膜键盘要耐 ...

说得太对了

网友:
耐用,肯定还是薄膜键盘,手感嘛,机械的可以做到很好

网友:
这样说吧,公用商用环境,低端薄膜比低端机械,实际寿命长

网友B:
薄膜键盘全扔了,现在家里三四个都是机械键盘,比较喜欢青轴的声音,哒哒哒的挺好,一直用习惯了已经!

网友C:
机械键盘噪音大

网友:
其实只要是质量好的键盘,感觉机械键盘和薄膜键盘寿命差不多

网友:
家里的普通键盘,用了好多年也还好好的,就是鼠标会变双击

网友:
我看错标题了,我看成了机械硬盘,呵呵,进来看了一通说键盘的,才明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薄膜键盘全扔了,现在家里三四个都是机械键盘,比较喜欢青轴的声音,哒哒哒的挺好,一直用习惯了已经! ...

青轴很脆,确实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机械键盘噪音大

机械键盘有静音轴的,只是手感会差些,大家更喜欢那种啪啪响的青轴茶轴

网友:
坏不坏都看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