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电线快速接头,设计的挺巧妙

楼主(2024-04-04):
电线快速接头,设计的挺巧妙

网友:
图二是楼主手绘的?这么厉害?

网友:
30年前小日本的家用空调主机就是用这种卡口接线,特别方便,只适合单支硬线,多支线不容易插进去。

网友:
还是挺好用的

网友:
仿制万可设计。

不过万可222系列一直没有出过并装串接接线端子。。

万可得端子都是火线是火线零线是零线,你并着用是你的事,它不生产的并装的。。。

也许是提高防火等级吧,并装的毕竟在一个单体内,一旦热熔化里面的金属部分还是比较容易接触上的。  不出并装品,就让两个端子物理上有空间隔绝,发热也不容易传导,至少保证一边的绝缘完好。。

网友:
这种结构大功率的不会出问题吗?

网友:
买了一包 各种测试临时接线再也不用随便一拧了

网友:
这样导电不太好,小功率还行

网友:
单芯硬线还可以,多数都是多股软线连接

网友:
挺好用的,小功率用用不错!

网友:
主要还是看塑料材料   年份久了会脆   德国佬的就很好  据说国内第一批装的已经20年了  还不错

网友:
还是螺丝的好

网友:
接小功率的还是很方便的

网友:
买过不少,小功率用不错

网友:
只使用于小电流,大电流肯定不行

网友:
签到红包撸过一堆,质量肯定是比灯具送的按压式的接线端子好,弹力大,可以小功率的地方用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螺丝更可靠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