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胜利VC9807A+部分笔画显示暗淡维修

楼主(2024-04-04):
故障描述:弹片缺失!
实际检查,弹片数量是对的,只不过问题很多,首先,上层一个弹片断了,下层弹片位置不对!很多弹片明显后期换过,规格有细微差别!
把断掉的弹片换掉,错误的弹片位置重新更正!能开机,但是,发现上半部分笔画显示不正常。非常暗淡!
排查过程就不赘述了。(按照显示不正常的三板斧都试了,没解决)
直接说结果,示波器测试发现,BP1引脚几乎测不到波形,而BP2和BP3引脚波形正常,类似阶梯方波。而上半部分显示跟7129的BP1引脚关系很大。最后检查,还是弹片接触不良,导致BP1信号不正常!重新更换了一个回弹不顺畅的弹片故障排除!

网友A:
学习了,佩服排阻老化了没?

网友B:
请教大侠,这个弹片何处有售,通用性如何

网友:
阿修:又TM修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大侠,这个弹片何处有售,通用性如何

淘宝有售,但是我觉得不划算,很早以前记得是1块钱一个。还不如几块钱收点破烂国产表拆弹片划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佩服排阻老化了没?

那就不管了,这个系列的的表完全没好感。

网友:
转盘弹片呀,以为屏幕上的弹片

网友:
竟然跟弹片有关,弹片不是管理功能的吗

网友:
峰回路转,确实没想到居然是弹簧压片造成的。乍一看,我以为是屏幕导电胶造成的

网友:
我还以为排线接触不好

网友C:
这还真不知道,竟然弹片影响屏幕笔画,我的赶紧去试试,我有个表缺笔画怎么也弄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还真不知道,竟然弹片影响屏幕笔画,我的赶紧去试试,我有个表缺笔画怎么也弄不好 ...

缺一两个笔画就不是这个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7129方案的表,从电路上看,V片只是影响小数点位置,还有单位显示,应该不影响数字显示呀,是不是楼主拆修时无心插柳了。。。

网友:
另外说一下,这个系列的表,胜利都是使用V片7个,比一些厂家多了2个,短路表笔电阻档就看出不一样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些V片一块钱一个,快赶上金子的价格了。用的多的应该找人定制个像裁SIM卡托的那样的手压机,拿铜箔压,要多少压多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大侠,这个弹片何处有售,通用性如何

不同万用表用的弹片(又称V片)尺寸有差异,某宝有售但规格不齐。国产V片质量不咋的,用久了会氧化变色,FLUKE的V片用久了仍然是金光灿烂。